STM32部分代码分析

楼主(2022-03-08):
因本人看不懂STM32代码。下载别人的代码,想知道输出的两种正弦波波形的频率分别是多少

#define tableSize 33
//正弦波波形数据
//波形数据
//uint32_t sinTable[tableSize] = {1024, 1217, 1404, 1577, 1730, 1858, 1955, 2019, 2046, 2037, 1991, 1910, 1797, 1656, 1493, 1312, 1121, 927, 736, 555, 392, 251, 138, 57, 11, 2, 29, 93, 190, 318, 471, 644, 831};
uint32_t sinTable[tableSize] = {1536, 1729, 1916, 2089, 2242, 2370, 2467, 2531, 2558, 2549, 2503, 2422, 2309, 2168, 2005, 1824, 1633, 1439, 1248, 1067, 904, 763, 650, 569, 523, 514, 541, 605, 702, 830, 983, 1156, 1343};

//输出正弦波,定时调用
void RESCHECK_PutSin(void)
{
        //输出当前位置的正弦波参数
        //LL_DAC_ConvertData12RightAligned(DAC2, LL_DAC_CHANNEL_1, sinTable[sin_wave_pos]);
        //LL_DAC_ConvertData12RightAligned(DAC2, LL_DAC_CHANNEL_1, 0);
        DAC2->DHR12R1 = sinTable[sin_wave_pos];
        //正弦波位置+1
        ++sin_wave_pos;
        //如果sin_wave_pos>=tableSize,则sin_wave_pos=0
        if(sin_wave_pos >= tableSize){
                sin_wave_pos = 0;
        }
}

static void MX_DAC2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DAC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DAC2_Init 0 */

  LL_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 = {0};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LL_AHB2_GRP1_EnableClock(LL_AHB2_GRP1_PERIPH_DAC2);

  LL_AHB2_GRP1_EnableClock(LL_AHB2_GRP1_PERIPH_GPIOA);
  /**DAC2 GPIO Configuration
  PA6   ------> DAC2_OUT1
  */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DAC2 DMA Init */

  /* DAC2_CH1 Init */
  LL_DMA_SetPeriphRequest(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MUX_REQ_DAC2_CH1);

  LL_DMA_SetDataTransferDirection(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DIRECTION_MEMORY_TO_PERIPH);

  LL_DMA_SetChannelPriorityLevel(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PRIORITY_LOW);

  LL_DMA_SetMode(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MODE_CIRCULAR);

  LL_DMA_SetPeriphIncMode(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PERIPH_NOINCREMENT);

  LL_DMA_SetMemoryIncMode(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MEMORY_INCREMENT);

  LL_DMA_SetPeriphSize(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PDATAALIGN_WORD);

  LL_DMA_SetMemorySize(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MDATAALIGN_WORD);

  /* USER CODE BEGIN DAC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DAC2_Init 1 */
  /** DAC channel OUT1 config
  */
  LL_DAC_SetSignedFormat(DAC2, LL_DAC_CHANNEL_1, LL_DAC_SIGNED_FORMAT_DISABLE);
  DAC_InitStruct.TriggerSource = LL_DAC_TRIG_EXT_TIM6_TRGO;
  DAC_InitStruct.TriggerSource2 = LL_DAC_TRIG_SOFTWARE;
  DAC_InitStruct.WaveAutoGeneration = LL_DAC_WAVE_AUTO_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OutputBuffer = LL_DAC_OUTPUT_BUFFER_DISABLE;
  DAC_InitStruct.OutputConnection = LL_DAC_OUTPUT_CONNECT_GPIO;
  DAC_InitStruct.OutputMode = LL_DAC_OUTPUT_MODE_NORMAL;
  LL_DAC_Init(DAC2, LL_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
  LL_DAC_EnableTrigger(DAC2, LL_DAC_CHANNEL_1);
  LL_DAC_DisableDMADoubleDataMode(DAC2, LL_DAC_CHANNEL_1);
  /* USER CODE BEGIN DAC2_Init 2 */

  /* USER CODE END DAC2_Init 2 */

}

static void MX_TIM6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0 */

  LL_TIM_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 = {0};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LL_APB1_GRP1_EnableClock(LL_APB1_GRP1_PERIPH_TIM6);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1 */
  TIM_InitStruct.Prescaler = 84;
  TIM_InitStruct.CounterMode = LL_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Autoreload = 1;
  LL_TIM_Init(TIM6, &TIM_InitStruct);
  LL_TIM_EnableARRPreload(TIM6);
  LL_TIM_SetTriggerOutput(TIM6, LL_TIM_TRGO_UPDATE);
  LL_TIM_DisableMasterSlaveMode(TIM6);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2 */

}

        //==================启动正弦波发生器==================
        //配置DMA
        //关闭DMA
        LL_DMA_DisableChannel(DMA1,LL_DMA_CHANNEL_1);
        //设置DMA传输的设备地址
        LL_DMA_SetPeriphAddress(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AC_DMA_GetRegAddr(DAC2,LL_DAC_CHANNEL_1,LL_DAC_DMA_REG_DATA_12BITS_RIGHT_ALIGNED));
        //设置DMA传输的内存地址
        LL_DMA_SetMemoryAddress(DMA1,LL_DMA_CHANNEL_1,(uint32_t)&sinTable);
        //设置DMA传输的数据长度
        LL_DMA_SetDataLength(DMA1,LL_DMA_CHANNEL_1,tableSize);
        //使能DMA
        LL_DMA_EnableChannel(DMA1,LL_DMA_CHANNEL_1);
        //使能DAC的DMA请求
        LL_DAC_EnableDMAReq(DAC2, LL_DAC_CHANNEL_1);
        //使能DAC
        LL_DAC_Enable(DAC2, LL_DAC_CHANNEL_1);
        //TIM6计数使能
        LL_TIM_EnableCounter(TIM6);
}

网友A:
你能否直接说,函数 void RESCHECK_PutSin(void) ,多长时间执行一次?

网友B:
输出受time6控制。频率多少要看定时器的配置。修改定时器   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否直接说,函数 void RESCHECK_PutSin(void) ,多长时间执行一次?

不知道,代码里没有看到

网友C:
你只贴了DAC初始化的内容,而你的问题答案在TIM初始化代码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受time6控制。频率多少要看定时器的配置。修改定时器   变频。

static void MX_TIM6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0 */

  LL_TIM_InitTypeDef TIM_InitStruct = {0};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LL_APB1_GRP1_EnableClock(LL_APB1_GRP1_PERIPH_TIM6);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1 */
  TIM_InitStruct.Prescaler = 84;
  TIM_InitStruct.CounterMode = LL_TIM_COUNTERMODE_UP;
  TIM_InitStruct.Autoreload = 1;
  LL_TIM_Init(TIM6, &TIM_InitStruct);
  LL_TIM_EnableARRPreload(TIM6);
  LL_TIM_SetTriggerOutput(TIM6, LL_TIM_TRGO_UPDATE);
  LL_TIM_DisableMasterSlaveMode(TIM6);
  /* USER CODE BEGIN TIM6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6_Init 2 */

}

/**
  * @brief USART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