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100MHZ带宽的5551和5401用作开关管2MHZ信号过不了?

楼主:
大佬们,100MHZ带宽的5551和5401用作开关管2MHZ信号过不了?上图是原理图,下图是波形。

网友A(2022-03-08):
脉冲波和正弦波不一样,2MHz的上升沿速率特高,可能早超过了100MHz的正弦波。

网友B:
请百度"三极管密勒效应"
你这个本质上属于共发射极放大,频率特性是很差的,三极管三种放大电路的原理介绍中都会有说到的200KHZ以上的放大电路就不是那么好设计了,更别说开关特性了
给你一个参考看一下区别,你也可以自己仿真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脉冲波和正弦波不一样,2MHz的上升沿速率特高,可能早超过了100MHz的正弦波。

谢谢,好像是可以的,我再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百度"三极管密勒效应"
你这个本质上属于共发射极放大,频率特性是很差的,三极管三种放大电路的原理介绍中 ...

谢谢,您说的很对,这个仿真 很不错,我再看看。

网友D:
2MHz不错了,我做的勉强能通过100k,搜一下“存储效应”。深饱和恢复时间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