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驱动LED电路问题

楼主(2022-03-08):
P2.0接32f103的I/O口,R4~R6取值多少?接5V和上拉电阻默认高电平,是使I/O口为高电平吗?那场效应管不是导通了吗?但我感觉是32给I/O口为低电平场效应管才导通。D10~D12这个二极管的取值该取多少?起保护作用,可以换成电阻吧,如果换成电阻取值多少合适呀?场效应管用AO3400,Vgs最大正负12V,Id最大5.7A,限流电阻R7~R9已会计算。请指教

网友A:
大哥你不是问过这个电路的吗?手头上有东西的话,直接焊一个看一下不就行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烙铁一插,10分钟就能知道结果了,不老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上面的
给你一个电路,包行,不需要那么多元件的,实际中使用过的,可以用8050这样的三极管,也可以用MOS管,不管是STM32还是8051,高电平就亮,低电平就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不是问过这个电路的吗?手头上有东西的话,直接焊一个看一下不就行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烙铁一插,1 ...

51 32高电平驱动不好,不想用高电平驱动,而且我用作照明的,肯定不能只用一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不是问过这个电路的吗?手头上有东西的话,直接焊一个看一下不就行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烙铁一插,1 ...

已经买元器件了,打算焊接实验。

楼主:
引用 楼主:
51 32高电平驱动不好,不想用高电平驱动,而且我用作照明的,肯定不能只用一个LED

我想要32给低电平,然后场效应管导通。我就是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要32给低电平,然后场效应管导通。我就是不太懂

加个反相器

楼主:
那我想加稳压管应该加多少V的稳压管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要32给低电平,然后场效应管导通。我就是不太懂

我不只说一回了,花个20分钟去看一下相关的知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了给你一个电路,低电平导通,一个LED串联一个电阻,可以接100个,觉得电阻用得太多,可以适当的串联,但电阻的阻值要重新计算
不要用反相器,反相器不是两个脚的,像楼上说的7404,它实际上是一个14脚的IC,你还得接个电源给它,电路图看起来简洁,实际更复杂
为什么一定要稳压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想加稳压管应该加多少V的稳压管呀

12v不能直接与稳压管连接,必须在稳压管和12v之间加限流电阻满足稳压工作条件,稳压电压视你要提供给发光组件的工作电压。
怀疑你电路没有画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只说一回了,花个20分钟去看一下相关的知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了给你一个电路,低电平导通,一个LED ...

我并不想用你们的电路图,我没法理解你们的电路图……这样的电路图我PWM 调光我做都不会做,我都不会写代码了。单单点个灯亮很多电路我都能用,我就想用上面的一路一光,而且低电平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不能直接与稳压管连接,必须在稳压管和12v之间加限流电阻满足稳压工作条件,稳压电压视你要提供给发光 ...

……我都不想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只说一回了,花个20分钟去看一下相关的知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了给你一个电路,低电平导通,一个LED ...

我已经买元器件了,让我自己瞎接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并不想用你们的电路图,我没法理解你们的电路图……这样的电路图我PWM 调光我做都不会做,我都不会写代 ...

这是一项基本技能,在硬件方面,基本就是电阻并联级别的知识点,实在是简单到不行
不管是爱好还是工作,如果说你还想做下去,这是一定要学的
但如果说你是只想做个小灯,或者交交作业,那倒是没必要深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项基本技能,在硬件方面,基本就是电阻并联级别的知识点,实在是简单到不行
不管是爱好还是工作,如果 ...

我已经按照你的线路接了一下,LED灯亮,但是不能PWM调光。就输出PWM,灯亮但亮度不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按照你的线路接了一下,LED灯亮,但是不能PWM调光。就输出PWM,灯亮但亮度不变。

调光是调节pwm里面的占空比

网友D:
单纯的 PWM 驱动一个LED 灯(没有加任何三极管,场效应管),调整明暗,你实现过没有?实现过的话,跳过 第一条

一,
先LED正极接VCC, 负极通过限流电阻接 PWM输出,然后改变占空比调节明暗,
再尝试PWM 输出通过限流电阻接 LED正极, LED负极接GND, 然后通过改变占空比调节明暗。

二,
在做上述实验的时候, 如果发现  0x80  和 0xFF    或者  0x80  和 0x01 亮度差别不大的话,说明限流电阻太小要调整限流电阻

三,
按照二的同理,用YGG给你的电路,尝试点亮LED, 调整亮度, 如果发现亮度不变(不可调),则同  二  一样的原理调整 LED端的限流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按照你的线路接了一下,LED灯亮,但是不能PWM调光。就输出PWM,灯亮但亮度不变。

IO输出PWM就可以控制亮度了
低电平时间越长,LED越亮
如果你用的是三极管,IO串联一个1K电阻,IO输出得是强推挽模式,也就是说IO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要Q1导通
如果你用的是AO3400或者其它的MOS管,就完全按照这个电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输出PWM就可以控制亮度了
低电平时间越长,LED越亮
如果你用的是三极管,IO串联一个1K电阻,IO输出得是 ...

好,我回去再改一下电路试试。我用S8050三极管,32I/O出来直接接三极管的基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光是调节pwm里面的占空比

这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纯的 PWM 驱动一个LED 灯(没有加任何三极管,场效应管),调整明暗,你实现过没有?实现过的话,跳过 第 ...

直接接LED可以PWM调光,接了三极管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接LED可以PWM调光,接了三极管不行

三极管切记集电极接LED,很多人喜欢用射级,那样是调不了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切记集电极接LED,很多人喜欢用射级,那样是调不了光的。

就是集电极接的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集电极接的三极管

S8050是NPN管, 高电平驱动,所以IO需要有足够的驱动力,如果可以设置端口,就是设置IO强推挽模式,不能得话,1K电阻上拉, IO到三极管基极需要1K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S8050是NPN管, 高电平驱动,所以IO需要有足够的驱动力,如果可以设置端口,就是设置IO强推挽模式,不能 ...

接了,还是不能PWM调光

网友E:
这论坛的知识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