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关于esp32的数据下载保存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2-03-08):
1.想使用该芯片连网现在固定网页的数据更新(目前是20条数据,网页数据是不断更新的,每次连网,esp32就会更新新的数据并下载到单片机芯片保存)esp32单片机就会调用这些数据并通过墨水屏显示。
2.esp32,每次下载网页数据不会影响其他程序调用数据显示,每次连网只更新数据,这个是否可以实现(对这方面是小白)
3.是否需要外挂flash用于下载保存数据?
4.哪位大佬有使用过esp32驱动墨水屏的例子吗?

求指导一下思路(有例子参考一下也可以)

网友A:
1. 应该可以实现
2. ESP也可采用FreeRTOS,可以对任务进行调度,可以实现
3. 可以采用 SPIFFS 保存你的数据,只要数据量不大,基本小于1MB可以存在模块本身的程序存储块内,无需外加Flash
4. 我用ESP32驱动过 1306 , 9341 和 7789, 估计驱动墨水屏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