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响音调电路分析

楼主(2022-03-08):
如图,这是我做的一个音调电路,原思路是调节R4低频加强,调节R9中频加强,实际调R9是没有任何反应,把R5去掉后R9就可以调节了,这是为何?按道理反馈的是R10啊,大家帮分析分析,谢谢啦

网友A:
网上不是有现成的吗?为什么要自己画这个电路呢?
你这个电路的负反馈是相互干扰的,电位器调节是会干扰到另一个频率的增益的

网友B:
如果是你自己设计的电路,应该用仿真软件仿一下幅频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不是有现成的吗?为什么要自己画这个电路呢?
你这个电路的负反馈是相互干扰的,电位器调节是会干扰到另 ...

原先有源音箱里面的音调板不好用,想自己做一个,已经用万用板焊好了,这两天一直调音,音调板我也有现成的,但不合适用在这里

网友C:
相互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先有源音箱里面的音调板不好用,想自己做一个,已经用万用板焊好了,这两天一直调音,音调板我也有现成 ...

你原理图就是不对的,你可以找一下高低音的音调电路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你这个两个电位器调节是会相互影响增益的
只能达到改变声音的不同效果而已
并没有音调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理图就是不对的,你可以找一下高低音的音调电路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你这个两个电位器调节是会相互影 ...

有对比过,我就是去掉了高音调节部分,然后在中低音前面加了RC滤波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对比过,我就是去掉了高音调节部分,然后在中低音前面加了RC滤波而已

你看一下你的两个电位器,它们是通过电阻直接并联的,也就是说,你不管是动哪个电位器,整体的增益都会直接改变,你调节低音的时候,高音的增益也是跟着变化的
而网上的电路都是经过RC反馈的,人家的效果大概就是,调节低音的时候,因为是通过RC构成负反馈,它是不会影响到高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