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低压产品的漏电流和耐压测试

楼主(2022-03-08):
像手环,手机,耳机这种电池供电的产品。充电是DC5V。如何用漏电流测试仪和耐压测试仪进行漏电流和耐压的测试?怎么接线?

AC模式

1.电源适配器输入短路,输出短路,耐压测试仪红色线夹子接输入短路处,黑色线夹子接电源输出短路处

2.网电源输入短路,耐压测试仪红色夹子接输入短路处,黑色线夹子接被测试产品外壳

3.网电源输入短路,耐压测试仪红色夹子接输入短路处,黑色线夹子接被测试产品地

DC模式

1.产品电池拔了,端口短路,耐压测试仪红色夹子接输入短路处,黑色线夹子接被测试产品应用部分(有可能是外壳也有可能是其他与人体接触部分)

2.被测产品电池拔了,接电池的端口短路,耐压测试仪红色夹子接输入短路处,黑色线夹子接被测试产品外壳

除了以上几种模式,还需要做哪些项目?

这种低压的产品有必要做漏电流和耐压测试吗?漏电流是产品对人体的漏电流?耐压是充电时或者患者静电释放的抗耐压?

网友A:
1、检验是有标准,根据不同的目的,选择采用不同的标准(标准上有许多条例)。详细请查阅国家相关的检验标准。
2、有无必要做,也是根据目的来的,低压触不死人,但目的是不是这个呢?
例如,手机未用,但2小时就没有电了,OK吗?8小时呢,2天呢,10天呢……,需不需要有个界定、评估的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