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 BLOCK下编译出错

楼主(2022-03-08):
||=== Build: debug in librttos (compiler: GNU GCC Compiler for ARM) ===|
c:\program files (x86)\gnu tools arm embedded\5.3 2016q1\arm-none-eabi\include\sys\_timeval.h|52|error: redefinition of 'struct timeval'|
..\source\rtt\net\lwip\src\include\lwip\sockets.h|293|note: originally defined here|||=== Build failed: 1 error(s), 12 warning(s) (0 minute(s), 0 second(s))

编译结果如上。
ARM9上无系统。2013版的arm-none-eabi.exe据说编译能通过。我新装的2021版CODE BLOCK,自带的2016版arm-none-eabi就报错。重复定义了
timeval结构体。
奇怪的是这个路径c:\program files (x86)\gnu tools arm embedded\5.3 2016q1\arm-none-eabi\include\sys\_timeval.h
代码里根本没涉及到这里。不明白什么情况,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修改_timeval.h,作防止重复加载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_timeval.h,作防止重复加载限制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都删掉了,还这样报错。报错的路径。。。。。。你注意看,根本不是项目文件夹里的。
我把arm none eabi降版本,降到了2013年的一个版本上,这个问题就没了。
其它问题又来了。。。。启动的.S里面又开始报错了。
无定义__bss_start     __bss_end
rt_startup_gcc.s
                /* clear .bss */
                mov     r0,#0                   /* get a zero */
                ldr     r1,=__bss_start         /* bss start  */
                ldr     r2,=__bss_end           /* bss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