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缓存数据接收满了然后进行平移 代码怎么写?

楼主(2022-03-08):
   缓存数据接收满了,数据向左移动,代码怎么写

网友A:
你说的是接到一个字节的数据,还是说一个数组的数据
向左移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接到一个字节的数据,还是说一个数组的数据
向左移动是什么意思

是的,比如刷ID卡获取的数据,只存20张的卡号,当刷第21张时,卡号向前移动

网友B:
把前面的干掉或者覆盖

网友C:
这种数据结构叫先进先出的队列,一般用数组实现,设定20个元素的数组 qu[20],两个指针,进队指针 pIn 和出队指针 pOut

1. 初始化 pIn = pOut = 0;
2. 入队列  qu[pIn]=data; pIn++; if (pIn>=20) pIn=0;if (pIn==pOut)  队列已满
3. 出队列  if (pIn == pOut) 队列空,无数据可取 else 取出 qu[pOut] ; pOut++; if (pOut>=20) pOut=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数据结构叫先进先出的队列,一般用数组实现,设定20个元素的数组 qu[20],两个指针,进队指针 pIn 和出 ...

                if(CardNum_Old<20)//没有刷卡记录!!!注意待测试
                        {
                                //原有卡号整体平移
                                if(CardNum_Old>0)
                                {
                                        for(i=0;i<CardNum_Old*6;i++)
                                        {
                                                EEData_Tran=CardNum_Data[(6*CardNum_Old)-i];
                                                CardNum_Data[(6*(CardNum_Old+1))-i]=EEData_Tran;
                                        }
                                }

网友A:
5#已经给出答案了,这方法FIFO,你可以想象成一根两头通的管子,东西从这一头放进去,超过管子长度了,就从那一头挤出去了
我不太喜欢思考,如果是我的话,就用两个数组A和B,长度为20,A数组满了就把这个数组的数据覆盖到B,再把A清除,B数组保持有一组
整体下来就是保持有20-40个数据
用结构的话,就直接B=A;就完成了数据的复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数据结构叫先进先出的队列,一般用数组实现,设定20个元素的数组 qu[20],两个指针,进队指针 pIn 和出 ...

消息满了往前移动4字节,后面的补上空出的地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比如刷ID卡获取的数据,只存20张的卡号,当刷第21张时,卡号向前移动

可以考虑移指针而不是移数据,数据一旦存入位置就固定了,只移动指针,新数据永远存在指针为1的位置

网友E:
建链表,随意删除插入

网友F:
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写在《数据结构》这本书里面了,找本看看吧。

网友G:
假设每次只移一字节
uchar save_buff[20];

for(i = 0;i<19;i++)
{
save_buff[i] = save_buff[i+1];
}
save_buff[19] = new_data;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假设每次只移一字节
uchar save_buff[20];

9#已经告诉楼主方法了,但楼主好像不太理解,他又重新发个帖子问........
你这个方法,楼主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H:
用12楼的方法,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但是,建议你用5楼的方法, 原因很简单, C语言,在做数组搬移的工作的时候,虽然代码只有寥寥几句,工作量是相当的大的,在460800波特率的前提下,32个字节的数组搬移速度,都跟不上串口的接收的速度。也许你现在的项目,勉强可以用数组搬移,但是,如果缓冲池更大(128字节)? 传输速率更高(2MHz波特率)呢? 所以,出于长远考虑,还是要用 5 楼的方法比较靠谱。

网友I:
一个合理FIFO从来都是改变指针指向目标存的值,而不是移数据。

网友J:
建一个环形数组缓冲区,每写入一个数据,把指针指向下一个数据,当数组指针下标溢出则返回数组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