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PCB板反推出电路原理图?PLC的电流放大控制板

楼主(2022-03-08):
求PLC的电流放大控制板(plc光耦隔离io中继)原理图
小弟公司有采购这个控制板,但是老板看了,说比较简单,想自己做,有没有大神有图纸。还有它的控制NPN,PNP,高低进出什么意思,有没大神稍微解释下。

网友A:
5个电阻2个二极管一个三极管一个发光管,这么简单的电路都画不出来?

网友:
5个电阻2个二极管一个三极管一个发光管,这么简单的电路都画不出来?

会就不需要发帖求助了

网友B:
不用几分钟就可以抄出来了,抄一路即可

网友C:
八路带指示的控制电路,有能力都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自己用还好但售卖就侵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几分钟就可以抄出来了,抄一路即可

就是怕抄出问题,最好有原理图,对照一下,确认没抄错

网友D:
就算有原理图了后,就会画板啦?有上网的时间就是没有研究线路的时间?

网友E:
这种极度简单又差不多可以说是单面板的电路还抄不了板?感觉就像睁眼说瞎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怕抄出问题,最好有原理图,对照一下,确认没抄错

我随便给你个原理图你敢自己就去生产吗?
你肯定得是有一定的能力的嘛,至少要知道原理,知道这对不对
前面的网友也说,这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
自己如果还不会,那就要自己充电一下,补充一下画板和模拟电路的知识,这没多难的

网友G:
这个PCB板应该很容易逆向工程。

网友H(2023-03-26):
这么常时间了,早就画出来了吧。

网友I:
很简单的电路,若不确定脚位就查一下datasheet或电表量一下.

网友J:
把一路的原理图抄下来画出原理图,之后就是看下每个元件的型号找元器件了

网友K:
以下由chatGPT倾情提供
反推电路原理图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需要进行大量的观察和分析。以下是一些基本的步骤和方法,可以帮助您反推出电路原理图:

收集相关信息:首先,您需要收集与PCB板相关的所有信息,包括元件型号、元件布局、线路布局、电源电压、信号类型等。

仔细观察元件:仔细观察PCB板上的元件,包括电阻、电容、二极管、晶体管等,注意它们的型号、引脚位置和排布方式,了解它们的作用和连接方式。

分析连线:通过观察PCB板上的连线,分析电路元件之间的连接方式,了解电路中各个元件的作用和联系。

分析电源电压:通过检查PCB板上的电源供应,了解电路的电源类型和电压值,并根据电路元件的使用条件和特点,确定电路的工作电压和电流范围。

进行逆推分析:在掌握以上信息的基础上,可以开始逆推分析电路原理图。这个过程需要根据电路中元件的特点和使用方式,推断元件之间的联系和作用,并按照电路原理图的布局方式进行排列。

确定电路类型:在逆推电路原理图的过程中,需要根据电路中元件的类型和特点,确定电路的类型和工作方式,包括放大电路、滤波电路、逆变电路等。

验证电路原理图:在逆推出电路原理图之后,需要进行验证和修正,确保电路原理图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总之,反推电路原理图需要有丰富的电路知识和经验,并需要进行大量的观察和分析工作。如果您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建议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