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电源开关电路,三极管烧毁 是因为散耗功率不够吗?

楼主:
这个电路原先用的NPN 管是2SD965A,现在要求 Q1通过3A的电流,封装是SOT89,负载是一个电磁阀,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原位替代这个三极管啊,比如用PMOS,求大佬提供一个参考。
或者是我的使用不对吗?这个三极管功率500mW  Icm=5A
实际使用时通过2.7A的电流就烧毁了,是因为散耗功率不够吗?
控制信号也是同源的24V电源,由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A(2022-03-08):
图没传上去

网友B:
三极管不要用上图的接法,改采用共射极接法

网友C:
这个耐压是不是太低了才30伏,换一个大点的应该可以,线圈瞬间启动的电流有点大

网友D:
射随器管压降(Vce)太大了,乘上2.7A电流,得到的耗散功率肯定已经超了。

为什么不用射极放大器结构?那个管压降可以小到0.3V。

网友E:
是设计错误。你用射极输出,负载成了电流负反馈电阻,Q1如何能深度饱和导通?功耗大于额定值致烧毁。

网友F:
如果你非得想这么玩,试试更改R7和R15的阻值。

网友G:
SOT89封装的三极管你通过2.7A电流,不炸开算你运气好了,而且还是像你这样的射极跟随器电路
像你这样接,用MOS一样的烧给你一个电路,参考一下
上面的是三极管输出,如果发热严重的话,就用PMOS管

网友H:
这是典型的没经验的设计

网友I:
2.7A的负责,用MOS管好一些

网友J:
楼主的控制很奇葩,用继电器控制三极管,三极管再控制电磁阀。你不觉得这个三极管是多余的吗?用继电器直接控制电磁阀不好吗。

网友K:
继电器控制三极管,三极管在控制电磁阀,没有搞懂为什么这么设计电路,这样导致三级管基极的驱动电压明显要抬高很多了,不合理,另外接电磁阀一类的感性器件记得要加保护电路,通断时线圈的感应电动势很大的,三极管分分钟就会烧。

网友L:
很奇葩的电路,用mos管子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