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车怎么在手机或者网页上实现定位和行迹展现,求思路

楼主(2022-03-08):
(无正文)

网友A:
1.首先要有地图,其次要有路径,路径在单片机存拐点,手机负责对这些拐点进行渲染

网友A:
然后是定位问题,首先你的定位来源是什么?编码轮?GPS?激光头?GPS和激光图直接算,编码轮就需要进行累计处理,同时需要IMU进行辅助。另外IMU的温升是个大问题

网友B:
建议期望不要太高,靠小车自行定位需要大量解算不是你能在这问明白的,你就在头顶搞个固定摄像头,识别记录小车位置再显示到手机算了,程序也就用例程,买的时候找店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