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运行单片机hex文件后无反应?

楼主:
51单片机水质监测
请问大佬运行hex文件以后怎么1602显示屏没有反应?

水质 2022-03-08

网友A(2022-03-08):
你这个电路看起来没有问题,,是代码错误导致的,需要花几天的时间重新写一下代码

网友B:
不是说有HEX就能正常仿真运行的,必须有正确的HEX才行,所以你的这个HEX文件可能有问题。

网友C:
未载入程序

网友D:
可能你处在暂停状态。仿真软件左下角,有个双竖线,你看下它是不是亮了?如果它亮了,说明是在暂停状态。运行仿真是点左下角的,一个向右的箭头。

网友E:
应该是代码错了,可以简单的先测一下lcd显示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仔细看看代码吧

网友F:
部份版本的Protues LCD1602仿真不支援checkbusy()
而你的Hex档的源代码可能有运行checkbusy()函数
于是在checkbusy()中死循环了

网友G:
你应该是没有录入程序,再去重新生成一下HEX程序

网友H(2023-07-11):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处在暂停状态。仿真软件左下角,有个双竖线,你看下它是不是亮了?如果它亮了,说明是在暂停状态。运 ...

woc,太久没用Proteus了,仿真怎么开始都已经忘了,谢谢大佬提醒

网友I:
仿真电路里面:LCD1602——RW引脚被你拉低了,另外你的网络标签也没加对

网友J:
这个论坛中太多参考样例了,此外建议通过一个开发板现成的样例来提升单片机学习水平

网友K:
可能是代码错了,先测一下l代码

网友L:
暂停后点开这3个,查看寄存器内存数据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