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帮忙看下这个C语言字符串拷贝函数,一直报错返回值未定义,谢谢

楼主:
各位大佬,麻烦帮忙看下这个字符串拷贝函数,一直报错返回值未定义,谢谢!

网友A(2022-03-08):
char *p 放到 if 的前面就好了

网友B:
你的编译器不支持c99,或者你没打开c99编译开关。

网友C:
写的清楚的很,你应该先定义 char *p, 在后面使用P,不要定义加赋值

网友D:
这种子函数,最好把变量定义都放在花括号开头处

网友D:
另外我比较好奇这种函数是你写的吗?还是你买东西店家给你封装好的程序 。

网友E:
C不支持变量在中间定义吧,把变量定义放到前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