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入单片机的程序怎么擦除

楼主(2022-03-08):
(无正文)

网友A:
重新写入的时候就自动擦除了啊

网友B:
所谓擦除就是将存储区的数据都变成FFH,所以全部写入FFH就可以了。

网友C:
什么单片机???STC的51单片机的话烧一次简单的程序就可以了,STM32用J-Flash可以擦除

网友D:
STM32 ST-LINK Utility 很好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单片机???STC的51单片机的话烧一次简单的程序就可以了,STM32用J-Flash可以擦除

这个单片机GD32F103C8T6

网友E:
大部分单片机可以自己编程自己

网友F:
对于闪存,下次写入新代码时会自动覆盖旧代码。

网友G:
重新编写程序烧录进去就行了 很方便 有记忆功能

网友H:
你重新写入一个空白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I:
擦处操作是将单片机flash区擦成空片

网友J:
现在用的单片机都是电可擦除的,就是通电可擦除,所以你可以再烧录一段程序就可以覆盖擦除了

网友K:
通过st-link或j-link进行flash擦除

网友L:
覆盖就行了,要完全清楚吗

网友M:
楼上写入FF这个肯定是行不通的。。。flash擦除有专门的指令,通过utility应该可以很容易实现。
不行的话自己用swd接口配寄存器,输入擦除指令实现flash擦除,这个也不难

网友I:
重新写入

网友N:
烧录程序会自动擦除芯片后再写入新代码,烧录程序也可以手动点击“擦除”只清空代码不写入新代码。

网友O:
方法1、用正确的下载软件再烧写一个程序进去覆盖原来的程序就可以了 方法2、实在不行,放在紫外线下面照射也能擦除掉

网友P:
后面的会把前面的覆盖掉

网友Q:
重新写入一下就可以

网友R:
不要有擦除的概念是覆盖 其实这就是个小型电脑因为内存小所以在写入时自动擦除上次内容

网友S:
使用烧录软件进行擦除,也可以写入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