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MD5算法 Quartus II 13.0 Verilog HDL 模块源码 (最大计算55字节)

楼主(2022-03-09):
module md5_while(                                //进行一轮MD5计算
        input [511:0] dat,                //MD5块数据 512位
        input [127:0] in,                        //MD5输入
        output [127:0] out                //MD5输出
);

function [31:0] ReverseIntBytes;                //反转整数字节序(32位大小端转换)
        input [31:0] in;
        begin
        ReverseIntBytes[31:24] = in[7:0];
        ReverseIntBytes[23:16] = in[15:8];
        ReverseIntBytes[15:8] = in[23:16];
        ReverseIntBytes[7:0] = in[31:24];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31:0] rol32;                //32位循环左移
        input [31:0] a;                        //数字 范围:0~4294967295
        input [4:0] b;                                //位数 范围:0~31
        begin
                rol32 = a << b | a >> 6'd32-b;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31:0] md5_F;
        input [31:0] x;
        input [31:0] y;
        input [31:0] z;
        begin
                md5_F = (x & y) | ((~x) & z);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31:0] md5_G;
        input [31:0] x;
        input [31:0] y;
        input [31:0] z;
        begin
                md5_G = (x & z) | (y & (~z));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31:0] md5_H;
        input [31:0] x;
        input [31:0] y;
        input [31:0] z;
        begin
                md5_H = (x ^ y ^ z);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31:0] md5_I;
        input [31:0] x;
        input [31:0] y;
        input [31:0] z;
        begin
                md5_I = (y ^ (x | (~z)));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31:0] md5_FF;
        input [31:0] a;
        input [31:0] b;
        input [31:0] c;
        input [31:0] d;
        input [31:0] Mj;
        input [4:0] s;
        input [31:0] ti;
        begin
                md5_FF = b + rol32 (a + md5_F(b,c,d) + Mj + ti, s);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31:0] md5_GG;
        input [31:0] a;
        input [31:0] b;
        input [31:0] c;
        input [31:0] d;
        input [31:0] Mj;
        input [4:0] s;
        input [31:0] ti;
        begin
                md5_GG = b + rol32 (a + md5_G(b,c,d) + Mj + ti, s);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31:0] md5_HH;
        input [31:0] a;
        input [31:0] b;
        input [31:0] c;
        input [31:0] d;
        input [31:0] Mj;
        input [4:0] s;
        input [31:0] ti;
        begin
                md5_HH = b + rol32 (a + md5_H(b,c,d) + Mj + ti, s);
        end
endfunction

function [31:0] md5_II;
        input [31:0] a;
        input [31:0] b;
        input [31:0] c;
        input [31:0] d;
        input [31:0] Mj;
        input [4:0] s;
        input [31:0] ti;
        begin
                md5_II = b + rol32 (a + md5_I(b,c,d) + Mj + ti, s);
        end
endfunction

assign out = {
        ReverseIntBytes(AA),
        ReverseIntBytes(BB),
        ReverseIntBytes(CC),
        ReverseIntBytes(DD)
};

reg [31:0] AA;
reg [31:0] BB;
reg [31:0] CC;
reg [31:0] DD;
reg [31:0] A;
reg [31:0] B;
reg [31:0] C;
reg [31:0] D;
wire [31:0] x [15:0];

generate
                genvar y;
                for(y = 0;y < 16;y = y + 1) begin:gen
                        assign x[y] = ReverseIntBytes(dat[32*(16-y)-1:32*(16-y)-32]);
                end
endgenerate

always @(*) begin
                  {AA,BB,CC,DD} = {
                                ReverseIntBytes(in[127:96]),
                                ReverseIntBytes(in[95:64]),
                                ReverseIntBytes(in[63:32]),
                                ReverseIntBytes(in[31:0])
                  };
                  {A,B,C,D} = {AA,BB,CC,DD};
        A = md5_FF(A, B, C, D, x[00], 5'd07, 32'hD76AA478);
        D = md5_FF(D, A, B, C, x[01], 5'd12, 32'hE8C7B756);
        C = md5_FF(C, D, A, B, x[02], 5'd17, 32'h242070DB);
        B = md5_FF(B, C, D, A, x[03], 5'd22, 32'hC1BDCEEE);
        A = md5_FF(A, B, C, D, x[04], 5'd07, 32'hF57C0FAF);
        D = md5_FF(D, A, B, C, x[05], 5'd12, 32'h4787C62A);
        C = md5_FF(C, D, A, B, x[06], 5'd17, 32'hA8304613);
        B = md5_FF(B, C, D, A, x[07], 5'd22, 32'hFD469501);
        A = md5_FF(A, B, C, D, x[08], 5'd07, 32'h698098D8);
        D = md5_FF(D, A, B, C, x[09], 5'd12, 32'h8B44F7AF);
        C = md5_FF(C, D, A, B, x[10], 5'd17, 32'hFFFF5BB1);
        B = md5_FF(B, C, D, A, x[11], 5'd22, 32'h895CD7BE);
        A = md5_FF(A, B, C, D, x[12], 5'd07, 32'h6B901122);
        D = md5_FF(D, A, B, C, x[13], 5'd12, 32'hFD987193);
        C = md5_FF(C, D, A, B, x[14], 5'd17, 32'hA679438E);
        B = md5_FF(B, C, D, A, x[15], 5'd22, 32'h49B40821);
        A = md5_GG(A, B, C, D, x[01], 5'd05, 32'hF61E2562);
        D = md5_GG(D, A, B, C, x[06], 5'd09, 32'hC040B340);
        C = md5_GG(C, D, A, B, x[11], 5'd14, 32'h265E5A51);
        B = md5_GG(B, C, D, A, x[00], 5'd20, 32'hE9B6C7AA);
        A = md5_GG(A, B, C, D, x[05], 5'd05, 32'hD62F105D);
        D = md5_GG(D, A, B, C, x[10], 5'd09, 32'h02441453);
        C = md5_GG(C, D, A, B, x[15], 5'd14, 32'hD8A1E681);
        B = md5_GG(B, C, D, A, x[04], 5'd20, 32'hE7D3FBC8);
        A = md5_GG(A, B, C, D, x[09], 5'd05, 32'h21E1CDE6);
        D = md5_GG(D, A, B, C, x[14], 5'd09, 32'hC33707D6);
        C = md5_GG(C, D, A, B, x[03], 5'd14, 32'hF4D50D87);
        B = md5_GG(B, C, D, A, x[08], 5'd20, 32'h455A14ED);
        A = md5_GG(A, B, C, D, x[13], 5'd05, 32'hA9E3E905);
        D = md5_GG(D, A, B, C, x[02], 5'd09, 32'hFCEFA3F8);
        C = md5_GG(C, D, A, B, x[07], 5'd14, 32'h676F02D9);
        B = md5_GG(B, C, D, A, x[12], 5'd20, 32'h8D2A4C8A);
        A = md5_HH(A, B, C, D, x[05], 5'd04, 32'hFFFA3942);
        D = md5_HH(D, A, B, C, x[08], 5'd11, 32'h8771F681);
        C = md5_HH(C, D, A, B, x[11], 5'd16, 32'h6D9D6122);
        B = md5_HH(B, C, D, A, x[14], 5'd23, 32'hFDE5380C);
        A = md5_HH(A, B, C, D, x[01], 5'd04, 32'hA4BEEA44);
        D = md5_HH(D, A, B, C, x[04], 5'd11, 32'h4BDECFA9);
        C = md5_HH(C, D, A, B, x[07], 5'd16, 32'hF6BB4B60);
        B = md5_HH(B, C, D, A, x[10], 5'd23, 32'hBEBFBC70);
        A = md5_HH(A, B, C, D, x[13], 5'd04, 32'h289B7EC6);
        D = md5_HH(D, A, B, C, x[00], 5'd11, 32'hEAA127FA);
        C = md5_HH(C, D, A, B, x[03], 5'd16, 32'hD4EF3085);
        B = md5_HH(B, C, D, A, x[06], 5'd23, 32'h04881D05);
        A = md5_HH(A, B, C, D, x[09], 5'd04, 32'hD9D4D039);
        D = md5_HH(D, A, B, C, x[12], 5'd11, 32'hE6DB99E5);
        C = md5_HH(C, D, A, B, x[15], 5'd16, 32'h1FA27CF8);
        B = md5_HH(B, C, D, A, x[02], 5'd23, 32'hC4AC5665);
        A = md5_II(A, B, C, D, x[00], 5'd06, 32'hF4292244);
        D = md5_II(D, A, B, C, x[07], 5'd10, 32'h432AFF97);
        C = md5_II(C, D, A, B, x[14], 5'd15, 32'hAB9423A7);
        B = md5_II(B, C, D, A, x[05], 5'd21, 32'hFC93A039);
        A = md5_II(A, B, C, D, x[12], 5'd06, 32'h655B59C3);
        D = md5_II(D, A, B, C, x[03], 5'd10, 32'h8F0CCC92);
        C = md5_II(C, D, A, B, x[10], 5'd15, 32'hFFEFF47D);
        B = md5_II(B, C, D, A, x[01], 5'd21, 32'h85845DD1);
        A = md5_II(A, B, C, D, x[08], 5'd06, 32'h6FA87E4F);
        D = md5_II(D, A, B, C, x[15], 5'd10, 32'hFE2CE6E0);
        C = md5_II(C, D, A, B, x[06], 5'd15, 32'hA3014314);
        B = md5_II(B, C, D, A, x[13], 5'd21, 32'h4E0811A1);
        A = md5_II(A, B, C, D, x[04], 5'd06, 32'hF7537E82);
        D = md5_II(D, A, B, C, x[11], 5'd10, 32'hBD3AF235);
        C = md5_II(C, D, A, B, x[02], 5'd15, 32'h2AD7D2BB);
        B = md5_II(B, C, D, A, x[09], 5'd21, 32'hEB86D391);
                  {AA,BB,CC,DD} = {AA + A,BB + B,CC + C,DD + D};
end
endmodule

module md5(                                                //计算MD5 最大55字节
        input [439:0] dat,                //MD5明文数据 55*8=440位 (位宽必须一致 数据靠左对齐 末尾填0 否则会出错)
        input [5:0] len,                        //数据字节数 范围:0~55
        output [127:0] ret,                //MD5计算结果 128位
        output ok                                        //计算成功置1 失败清0
);

function [63:0] ReverseLongBytes;                //反转长整数字节序(64位大小端转换)
        input [63:0] in;
        begin
        ReverseLongBytes[63:56] = in[7:0];
        ReverseLongBytes[55:48] = in[15:8];
        ReverseLongBytes[47:40] = in[23:16];
        ReverseLongBytes[39:32] = in[31:24];
        ReverseLongBytes[31:24] = in[39:32];
        ReverseLongBytes[23:16] = in[47:40];
        ReverseLongBytes[15:8] = in[55:48];
        ReverseLongBytes[7:0] = in[63:56];
        end
endfunction

reg [511:0] md5_block = 512'b0;
assign ok = (len <= 55);
generate
        genvar y;
        for(y = 0; y <= 55;y = y + 1) begin:gen2
                parameter i = 440 - y * 8 - 1;
                parameter j = i < 0 ? 7 : i;
                parameter k = 72 + i;
                always @(*) begin
                        if(y < len) begin
                                md5_block[k:k-7] = dat[j:j-7];
                        end else if(y == len) begin
                                md5_block[k:k-7] = 8'h80;
                        end else begin
                                md5_block[k:k-7] = 8'h0;
                        end
                end
        end
endgenerate

always @(*) begin
        md5_block[63:0] = ReverseLongBytes(len << 3);
end

md5_while md5_while(
        .dat(md5_block),
        .in(128'h0123456789ABCDEFFEDCBA9876543210),                //严禁修改
        .out(ret)
);

endmodule

module main(
        input clk,                        //50Mhz 时钟输入 Pin17
        output reg led                //LED Pin3 (低电平点亮)
);
        wire [127:0] ret;
        wire ok;
        md5 md5(
                .dat({"Hello World!0123456789",{33{8'h0}}}),
                .len(6'd22),                //22字节
                .ret(ret),
                .ok(ok)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t == 128'hEF8D236D359B2B0907ADAA4A26D3AFE6 && ok == 1) begin                //计算正确点亮
                        led <= 0;
                end else begin                        //错误熄灭
                        led <= 1;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