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接收中断函数里面调用发射函数无数据发出来

楼主(2022-03-09):
用STC15W单片机写了一个串口发射接收到的数据,发现串口没有数据发送出来,已知接收缓存SBUF有数据,并且串口初始化正常,中断可正常进入,并且在中断中发送具体的数值也不行。

求大佬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中断不难能被同级别中断打断,所以也不能被自己打断,你在中断里发送,会等busy=0,而busy要总断才能清0,这是悖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不难能被同级别中断打断,所以也不能被自己打断,你在中断里发送,会等busy=0,而busy要总断才能清0, ...

好的,谢谢。那只能是中断外面查询相关标志位然后发送数据才行是吗

网友B:
如果按你说的,想在接收中断里面发送串口数据,比如接到到某条数据或命令代码后,需要发送串口数据;这个在接收中断中,发送串口数据是没有问题的;你看一下,你的发送函数是否写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