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开漏输出?作为一个单片机新手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22-03-09):
(无正文)

网友A:
漏极不接线。如果真想知道有什么好处或者怎么灵活使用,找本《数字电路》查“线与”那一章节。

网友B:
你可以理解为,开漏输出方式,就是输出低0的时候有驱动能力,输出高1的时候没有驱动能力,所以一般开漏输出方式的引脚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C:
开漏,你可以理解为,断开,和接地两个状态。是单片机使用中,最好好用的一个模式。

网友D:
漏极断开,有能力输出0,没有能力输出1。要输出1,则要有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