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运行的时候LCD1602显示不完全

楼主:
明明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了电压和电流的单位,结果运行以后电压和电流的单位都被吞掉了,有没有大佬能指点一下啊
void init_all_hardware(void)
{
                   delay_ms(100);
                time_init();
                lcd_init();
                v_alm = 1;
               i_alm = 1;
          lcd_wri_str(1,0,"cur v:    v")
          lcd_wri_str(2,0,"cur I:    ma")
}

网友A(2022-03-09):
数据多少位电压电流单位前就要就多少个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