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hc06蓝牙模块实现单片机与pc端的数据通讯?求思路

楼主(2022-03-09):
如题 请教大佬们

网友A:
在你项目中单片机运用蓝牙模块 跟手机端蓝牙建立链接 很方便跟耳机一个道理 用app invent编程并创作一个简单app 很容易的

网友B:
hc06蓝牙模块是一个串口蓝牙模块,你说的PC端如果是指电脑端的话,你只需要一个USB转TTL的串口模块,然后接上hc06蓝牙模块,PC端就可以通过串口--到--HC06; hc06--到---单片机这样通信了;(或者用RS232转TTL串口芯片,或模块,这个就看你怎么用了,自己做板的话,可以用芯片;不自己做板的话,自己买现成的模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06蓝牙模块是一个串口蓝牙模块,你说的PC端如果是指电脑端的话,你只需要一个USB转TTL的串口模块,然后接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