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光照强度用什么型号的硅光电池?公式

楼主(2022-03-09):
请教一下各位,用来测日常的光照强度用什么型号的硅光电池呀?还有我看到大多数都是短路电流的起始值,那怎么知道照度和电流的关系呀?没看见公式,单就说线性了。(没有照度计,不然自己也能测)

网友A:
你先要有个标准的光照度表,才能标定你自己买的硅光电池。

网友:
你先要有个标准的光照度表,才能标定你自己买的硅光电池。

那哪里可以得到那个表呀?

网友B:
没有哪个厂商的硅光电池是直接对应照度给你的,因为它的输出是线性的,数据相对好找
NTC就不是线性的,所以,一般的NTC是有对应的温度电阻表给你的
都是有一个大概的表格给而已
如果你要做,自己是一定要有照度计来验证的
如果没有,就买一个
如果不想买,就叫别人送
实在不行,就不要做这个了.....
几十块钱的东西,是工作就叫老板买
如果是自己的,就直接上网去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哪个厂商的硅光电池是直接对应照度给你的,因为它的输出是线性的,数据相对好找
NTC就不是线性的,所以, ...

已经买了照度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照度计了

这就对了,因为你是研发,没有一个标准,你是不能知道你做出来的东西是行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