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按键和串口配合使用问题

楼主(2022-03-09):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只能用hex模式来发送而且怎么才能实现我不点串口助手的发送,只要我一按下按键就能发送到我的pc呢?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code duan[16]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KeyValu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y;
        for (;z>0;z--)
                for (y = 0; y < 110; y++);
}

void chuankouInit() {
        TMOD = 0x20;
        TH1 = 243;
        TL1 = 243;
        TR1 = 1;
        SCON = 0x50;
        PCON = 0x80;  //倍波特率
        ES = 1;
        EA = 1;
}

void keypros() {
        //uint a;
        P1 = 0xf0;                                  //0xff不行,一定要控制变量先行后列或者先列后行否则要列出所有情况
        if (P1!=0xf0) {
                delay(10);
                if (P1!= 0xf0) {
                        switch (P1) {
                                case (0x70): KeyValue = 3;break;
                                case (0xb0): KeyValue = 2;break;
                                case (0xd0): KeyValue = 1;break;
                                case (0xe0): KeyValue = 0;break;
                        }
                        P1 = 0x0f;
                        if (P1!=0x0f) {
                                switch (P1) {
                                        case (0x07): KeyValue += 12;break;
                                        case (0x0b): KeyValue += 8;break;
                                        case (0x0d): KeyValue += 4;break;
                                        case (0x0e): KeyValue += 0;break;
                                }
                        }
                }
        }
//        while ((a < 50) && (P1!=0x0f)) {
//                delay(10);
//                a++;
//        }
}

void main() {
        chuankouInit();
        while (1) {
                keypros();
                P0 = ~duan[KeyValue];
        }
}

void chuankou() interrupt 4 {
        uchar receiveData;
        receiveData = KeyValue;
        RI = 0;                   //收完

        SBUF = KeyValue;
        while (!TI);
        TI = 0;   //发完
}

网友A:
先假设你的矩阵按键和串口设置代码正确

void keypros() {
    //uint a;
    P1 = 0xf0;                                  //0xff不行,一定要控制变量先行后列或者先列后行否则要列出所有情况
    if (P1!=0xf0) {
        delay(10);
        if (P1!= 0xf0) {
            switch (P1) {
            case (0x70):
                KeyValue = 3;
                break;
            case (0xb0):
                KeyValue = 2;
                break;
            case (0xd0):
                KeyValue = 1;
                break;
            case (0xe0):
                KeyValue = 0;
                break;
            }
            P1 = 0x0f;
            if (P1!=0x0f) {
                switch (P1) {
                case (0x07):
                    KeyValue += 12;
                    break;
                case (0x0b):
                    KeyValue += 8;
                    break;
                case (0x0d):
                    KeyValue += 4;
                    break;
                case (0x0e):
                    KeyValue += 0;
                    break;
                }
                                                                KeyUpdated = 1;
            }
        }
    }
//        while ((a < 50) && (P1!=0x0f)) {
//                delay(10);
//                a++;
//        }
}
bit Hex_En = 0;
void main() {
    chuankouInit();
    while (1) {
        keypros();
        P0 = ~duan[KeyValue];
        if(KeyUpdated)
        {
            while (TI);
            if(Hex_En)
            {
                SBUF = KeyValue;///不+'0'发数值,+'0'发字符
            } else {
                if(KeyValue < 10)
                {
                    SBUF = KeyValue + '0';///不+'0'发数值,+'0'发字符
                } else {
                    SBUF = KeyValue + 0x37;//10 + 0x37 = 0x41 = 'A'
                }
            }
            KeyUpdated = 0;
        }
    }
}

void chuankou() interrupt 4 {
    uchar receiveData;
    receiveData = KeyValue;
    if(RI)
    {
        RI = 0;                   //收完
    }
    if(TI)
    {
        TI = 0;   //发完
    }
}

网友B:
串口发送放在按键松手后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code duan[]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KeyValu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y;
        for (;z>0;z--)
                for (y = 0; y < 110; y++);
}

void chuankouInit()
{
        TMOD = 0x20;
        TH1 = 243;
        TL1 = 243;
        TR1 = 1;
        SCON = 0x50;
        PCON = 0x80;  //倍波特率
        ES = 1;
        EA = 1;
}

void keypros()
{
        P3 = 0xf0;//0xff不行,一定要控制变量先行后列或者先列后行否则要列出所有情况
        if (P3!=0xf0)
        {
                delay(10);
                if (P3!= 0xf0)
                {
                        switch (P3)
                        {
                                case (0x70): KeyValue = 3;break;
                                case (0xb0): KeyValue = 2;break;
                                case (0xd0): KeyValue = 1;break;
                                case (0xe0): KeyValue = 0;break;
                        }
                        P3 = 0x0f;
                        switch (P3)
                        {
                                case (0x07): KeyValue += 12;break;
                                case (0x0b): KeyValue += 8;break;
                                case (0x0d): KeyValue += 4;break;
                                case (0x0e): KeyValue += 0;break;
                        }
                        while(P3 != 0x0f);
                        SBUF = KeyValue;
                        while (!TI);
                        TI = 0;   //发完
                }
        }
}

void main()
{
        chuankouInit();
        while (1)
        {
                keypros();
                P0 = ~duan[KeyValue];
        }
}

void chuankou() interrupt 4
{
        uchar receiveData;
        receiveData = KeyValue;
        RI = 0;                   //收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假设你的矩阵按键和串口设置代码正确

感谢,懂了,但是为什么有些数据会不正常显示呢?出现一个口,然后多按几次有正常了,这是我单片机的问题还是串口助手问题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发送放在按键松手后

感谢,懂了,但是为什么有些数据会不正常显示呢?出现一个口,然后多按几次有正常了,这是我单片机的问题还是串口助手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懂了,但是为什么有些数据会不正常显示呢?出现一个口,然后多按几次有正常了,这是我单片机的问题 ...

感觉是晶振问题
如果用的是12MHz的晶振会有误差的
每当需要串口通讯时
最好用11.0952MHz或倍数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晶振问题
如果用的是12MHz的晶振会有误差的
每当需要串口通讯时

haode,xiexie

网友D:
发送程序放到中断外面,比如按键检测那里就可以了。现在的情况是必须要接收到一个数据才能发送键值。想要发送ASCII码 ,可以将键值+0x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