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单片机定时器1通道1,2,3无输出

楼主(2022-03-09):
#include "PWM.h"
extern u16 zhankong;
void PWM_init(u16 a,u16 b)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DIS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1,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0;//自动装载ARR的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300;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比较CCR的值,决定脉冲宽度,决定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比较输出使能TIM_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2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_Cmd(TIM1,ENABLE);

}
void pwm(void)
                {TIM_SetAutoreload(TIM1, 0X3000);//设置预装载寄存器

                TIM_SetCompare1( TIM1,zhankong);//设置占空
                }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DISABLE);

        RCC->APB2ENR|=1<<11;             //TIM1时钟使能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RCC->APB2ENR|=1<<0;     //开启辅助时钟

        GPIOA->CRH&=0XFFFFF000;        //清除PA8,9,10配置
        GPIOA->CRH|=0X00000BBB;        //PA8,9,10推挽复用功能输出 B=1011

        GPIOB->CRH&=0X000FFFFF;        //清除PB13,14,15配置
        GPIOB->CRH|=0XBBB00000;        //PB13,14,15推挽复用功能输出

        GPIOA->ODR|=1<<8;
        GPIOA->ODR|=1<<9;GPIOA->ODR|=1<<10;
        GPIOB->ODR|=1<<13;
        GPIOB->ODR|=1<<14;GPIOB->ODR|=1<<15;

        TIM1->CCR1=1500;
        TIM1->CCR2=800;
        TIM1->CCR3=1200;

        TIM1->ARR=3000;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1->PSC=30;                        //预分频器不分频

        TIM1->BDTR|=0xCD;     // 死区时间设定

        TIM1->CCER|=1<<0;//TIM1CH1通道开关使能
        TIM1->CCER|=1<<2;//TIM1CH1N 通道开关

        TIM1->CCER|=1<<4;
        TIM1->CCER|=1<<6;

        TIM1->CCER|=1<<8;
        TIM1->CCER|=1<<10;

        TIM1->CCMR1|=7<<4;          //CH1 PWM2模式
        TIM1->CCMR1|=1<<3;          //CH1预装载使能

        TIM1->CCMR1|=7<<12;          //CH2 PWM2模式
        TIM1->CCMR1|=1<<11;         //CH1预装载使能

  TIM1->CCMR2|=7<<4;          //CH3 PWM2模式
        TIM1->CCMR2|=1<<11;         //CH3预装载使能

        TIM1->CR1|=0X80;// CR1 ARPE自动重装载预装载允许位使能

        TIM1->BDTR|=1<<15;  //刹车使能位置1,开启所有输出通道
        TIM1->CR1|=0X01;   //使能定时计数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