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使用问题 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2-03-09):
NRF24L01使用出了问题,但找不到原因,发此帖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
需求:采用NRF24L01作无线传输,接收端接收到特定数组,蜂鸣器就会响,当接收到数组不为此数组时,蜂鸣器关闭
问题:接收端不能正常工作
部分代码如下:

(一)NRF24L01配置
#include "bsp_spi_nrf.h"

u8 RX_BUF[RX_PLOAD_WIDTH];                //接收数据缓存
u8 TX_BUF[TX_PLOAD_WIDTH];                //发射数据缓存
u8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u8 RX_ADDRESS[R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void Delay(__IO 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SPI的 I/O配置-------------------------------------------------------------------*/
void SPI_NRF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NRF_CSN_GPIO_CLK
                         |NRF_CE_GPIO_CLK
                         |NRF_IRQ_GPIO_CLK,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CK,MISO,MOSI引脚(PA5,PA6,PA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功能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CSN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NRF_CSN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NRF_CSN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CE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NRF_CE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NRF_CE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IRQ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NRF_IRQ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NRF_CSN_HIGH(); //拉高csn引脚,NRF进入空闲状态

  /*配置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双线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数据大小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时钟极性,空闲时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第1个边沿有效,上升沿为采样时刻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软件产生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8分频,9MHz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使能SPI
}

/*----------------------------------------------------向NRF读/写一字节数据--------------------------------------------------------------*/
u8 SPI_NRF_RW(u8 dat)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当SPI发送缓冲器非空时等待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                                                  //通过SPI发送一字节数据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当SPI接收缓冲器为空时等待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1);                                   //返回从SPI接收到的数据
}

/*---------------------------------------------------向NRF特定的寄存器写入数据----------------------------------------------------------------*/
//reg:NRF的命令+寄存器地址\
  dat:将要向寄存器写入的数据\
status:NRF的status寄存器的状态

u8 SPI_NRF_WriteReg(u8 reg,u8 dat)
{
         u8 status;

        NRF_CE_LOW();
    NRF_CSN_LOW();                       //置低CSN,使能SPI传输

        status = SPI_NRF_RW(reg);      //发送命令及寄存器号
    SPI_NRF_RW(dat);               //向寄存器写入数据

          NRF_CSN_HIGH();                       //CSN拉高,完成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寄存器的值
}

/*--------------------------------------------------从NRF特定的寄存器读出数据-----------------------------------------------------------------*/
//reg:NRF的命令+寄存器地址\
  reg_val:寄存器中的数据

u8 SPI_NRF_ReadReg(u8 reg)
{
         u8 reg_val;

        NRF_CE_LOW();
         NRF_CSN_LOW();                        //置低CSN,使能SPI传输

        SPI_NRF_RW(reg);                //发送寄存器号
    reg_val = SPI_NRF_RW(NOP);      //读取寄存器的值

        NRF_CSN_HIGH();                            //CSN拉高,完成

        return reg_val;
}

/*------------------------------------------------------向NRF的寄存器中写入一串数据----------------------------------------------------------*/
//reg : NRF的命令+寄存器地址\
  pBuf:用于存储将被读出的寄存器数据的数组,外部定义\
  bytes: pBuf的数据长度\
  status:NRF的status寄存器的状态\

u8 SPI_NRF_ReadBuf(u8 reg,u8 *pBuf,u8 bytes)
{
         u8 status, byte_cnt;

        NRF_CE_LOW();
        NRF_CSN_LOW();                                   //置低CSN,使能SPI传输

        status = SPI_NRF_RW(reg);                        //发送寄存器号
    for(byte_cnt=0;byte_cnt<bytes;byte_cnt++)                 //读取缓冲区数据
           pBuf[byte_cnt] = SPI_NRF_RW(NOP);

        NRF_CSN_HIGH();                                         //CSN拉高,完成

         return status;                                             //返回寄存器状态值
}

/*-----------------------------------------------------向NRF的寄存器中写入一串数据-------------------------------------------------------------*/
//reg : NRF的命令+寄存器地址\
  pBuf:存储了将要写入写寄存器数据的数组,外部定义\
  bytes: pBuf的数据长度\
  status: NRF的status寄存器的状态

u8 SPI_NRF_WriteBuf(u8 reg ,u8 *pBuf,u8 bytes)
{
         u8 status,byte_cnt;

         NRF_CE_LOW();
         NRF_CSN_LOW();                                              //置低CSN,使能SPI传输

           status = SPI_NRF_RW(reg);                    //发送寄存器号
          for(byte_cnt=0;byte_cnt<bytes;byte_cnt++)    //向缓冲区写入数据
                SPI_NRF_RW(*pBuf++);

        NRF_CSN_HIGH();                                              //CSN拉高,完成

          return (status);                                  //返回NRF24L01的状态
}

/*----------------------------------------------------------配置并进入接收模式-------------------------------------------------------------*/
void NRF_RX_Mode(void)

{
   NRF_CE_LOW();

   SPI_NRF_Write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写RX节点地址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CH,CHANAL);                      //设置RF通信频率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           //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CONFIG, 0x0f);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

   NRF_CE_HIGH();          //CE拉高,进入接收模式

}

/*----------------------------------------------------------配置发送模式-----------------------------------------------------------*/
void NRF_TX_Mode(void)
{
   NRF_CE_LOW();

   SPI_NRF_WriteBuf(NRF_WRITE_REG+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    //写TX节点地址
   SPI_NRF_WriteBuf(NRF_WRITE_REG+RX_ADDR_P0,RX_ADDRESS,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AA,0x01);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EN_RXADDR,0x01);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SETUP_RETR,0x1a);                    //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CH,CHANAL);                       //设置RF通道为CHANAL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RF_SETUP,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CONFIG,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发射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NRF_CE_HIGH();  //CE拉高,进入发送模式
   Delay(0xffff); //CE要拉高一段时间才进入发送模式
}

/*---------------------------------------------------------主要用于NRF与MCU是否正常连接--------------------------------------------------------*/
//retval: SUCCESS/ERROR 连接正常/连接失败

u8 NRF_Check(void)
{
        u8 buf[5]={0xC2,0xC2,0xC2,0xC2,0xC2};
        u8 buf1[5];
        u8 i;

        SPI_NRF_WriteBuf(NRF_WRITE_REG+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SPI_NRF_ReadBuf(TX_ADDR,buf1,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                              //判断是否连接成功
        {
                if(buf1[i]!=0xC2)
                break;
        }
        if(i==5)
                return SUCCESS ;        //MCU与NRF成功连接
        else
                return ERROR ;        //MCU与NRF不正常连接
}

/*-----------------------------------------------------向NRF的发送缓冲区中写入数据--------------------------------------------------------------*/
//txBuf:存储了将要发送的数据的数组,外部定义\
  retval: 发送结果,成功返回TXDS,失败返回MAXRT或ERROR

u8 NRF_Tx_Dat(u8 *txbuf)
{
        u8 state;

        NRF_CE_LOW();                                           //CE为低,进入待机模式1
    SPI_NRF_WriteBuf(WR_TX_PLOAD,txbuf,TX_PLOAD_WIDTH);//写数据到TX BUF 最大 32个字节
         NRF_CE_HIGH();                                     //CE为高,txbuf非空,发送数据包

        while(NRF_Read_IRQ()!=0);                                //等待发送完成中断
        state = SPI_NRF_Read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te);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SPI_NRF_WriteReg(FLUSH_RX,NOP);                    //清除TX FIFO寄存器

         /*判断中断类型*/
        if(state&MAX_RT)                     //达到最大重发次数
                         return MAX_RT;

        else if(state&TX_DS)                 //发送完成
                         return TX_DS;
         else
                        return ERROR;                //其他原因发送失败
}

/*--------------------------------------------------------从NRF的接收缓冲区中读出数据------------------------------------------------------------*/
//rxBuf :用于接收该数据的数组,外部定义\
  retval: 接收结果

u8 NRF_Rx_Dat(u8 *rxbuf)
{
        u8 state;
        NRF_CE_HIGH();         //进入接收状态

         /*轮询标志*/
        while(NRF_Read_IRQ()==0)
  {
    NRF_CE_LOW();                                               //进入待机状态
    state=SPI_NRF_ReadReg(NRF_READ_REG+STATUS);          //读取status寄存器的值
    SPI_NRF_WriteReg(NRF_WRITE_REG+STATUS,state);        //清除中断标志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if(state&RX_DR)                                      //接收到数据
    {
      SPI_NRF_ReadBuf(RD_RX_PLOAD,rxbuf,RX_PLOAD_WIDTH); //读取数据
      SPI_NRF_WriteReg(FLUSH_RX,NOP);                    //清除RX FIFO寄存器
      return RX_DR;
    }
    else
      return ERROR;                    //没收到任何数据
  }
  return ERROR;                    //没收到任何数据
}

void Beep_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Beep;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Beep.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Beep.GPIO_Pin=GPIO_Pin_0;
        GPIO_InitBeep.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Beep);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0);
}

void Beep_OFF(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Beep;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Beep.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Beep.GPIO_Pin=GPIO_Pin_0;
        GPIO_InitBeep.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Beep);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0);
}

(二)接收端main.c部分代码
int compare(u8 x[],u8 y[])
{
    int a=0;
    for(i=0;i<32;i++)
    {
        if(x[i]==y[i])
            a++;
    }
    if(a==32)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main(void)
{
    int ans=0;
    SPI_NRF_Init();
    LED_GPIO_Config();

    NRF_RX_Mode();
    for(i=0;i<32;i++)
       mishi[i]=i;
    while(1)
    {
        status=NRF_Rx_Dat(rxbuf);
        if(status==RX_DR)
            ans=compare(rxbuf,mishi);
        if(ans==1)
            Beep_ON();
        else
            Beep_OFF();
    }
//    LED_RGB('R');
}

(三)发射端部分代码
SPI_NRF_Init();
NRF_TX_Mode();

if (count>57600)
    {
        //Beep_ON();
        NRF_Tx_Dat(mishi);
    }
    else NRF_Tx_Dat(errorbuf);

网友A:
排查思路:
1.检查SPI读写功能
2.检查双方的地址,配置模式等等
3.接收方尝试通过串口打印信息

网友B:
接收 建议用 中断, 你这样 接收程序要改一下。 要么你 在while里面加一个延时50ms试一试。
发送程序基本没有问题。如果间隔发送时间在50ms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