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567A-12864LCD屏幕驱动程序与资料

楼主(2022-03-09):
入手一个ST7567A-12864LCD屏的屏幕,不知道怎么驱动。自己捣鼓了很久,先用网上的代码,发现行不通。
我就在网上找了很久,找到了这款屏幕的资料。
这个屏幕跟常见的LCD12864是不一样的,它没有字库。
下面是单片机驱动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charcode.h"
#include <delay.h>

//写入一个命令到12864
void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uchar cmd)
{
        CSPIN = 0;           //打开片选
        RDPIN = 1;           //读失能
        RSPIN = 0;       //选择命令
        RWPIN = 0;       //选择写模式
        _nop_();
        _nop_();

        LCD_DATA_PORT = cmd; //放置命令
        _nop_();
        _nop_();

        RWPIN = 1;           //写入命令
}

//写入一个数据到12864
void LCD12864_Write_A_Data(uchar dat)
{
        CSPIN = 0;           //打开片选
        RDPIN = 1;           //读失能
        RSPIN = 1;       //选择数据
        RWPIN = 0;       //选择写模式
        _nop_();
        _nop_();

        LCD_DATA_PORT = dat;       //放置数据
        _nop_();
        _nop_();

        RWPIN = 1;           //写数据
}

//初始化12864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uchar i;
        RESET = 0;
        for (i=0; i<100; i++);
        CSPIN = 0;
        RESET = 1;

        //----------------Start Initial Sequence-------//
        //------程序初始化设置,具体命令可以看文件夹下的数据手册---//

        //--软件初始化--//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E2);  //reset
        for (i=0; i<100; i++);           //延时一下

        //--表格第8个命令,0xA0段(左右)方向选择正常方向(0xA1为反方向)--//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A0);  //ADC select segment direction

        //--表格第15个命令,0xC8普通(上下)方向选择选择反向,0xC8为正常方向,0xC0反向--//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C8);  //Common direction

        //--表格第9个命令,0xA6为设置字体为黑色,背景为白色---//
        //--0xA7为设置字体为白色,背景为黑色---//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A6);  //reverse display

        //--表格第10个命令,0xA4像素正常显示,0xA5像素全开--//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A4);  //normal display

        //--表格第11个命令,0xA3偏压为1/7,0xA2偏压为1/9--//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A2);  //bias set 1/9

        //--表格第19个命令,这个是个双字节的命令,0xF800选择增压为4X;--//
        //--0xF801,选择增压为5X,其实效果差不多--//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F8);  //Boost ratio set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01);  //x4

        //--表格第18个命令,这个是个双字节命令,高字节为0X81,低字节可以--//
        //--选择从0x00到0X3F。用来设置背景光对比度。---/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81);  //V0 a set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23);

        //--表格第17个命令,选择调节电阻率--//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25);  //Ra/Rb set

        //--表格第16个命令,电源设置。--//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2F);
        for (i=0; i<100; i++);

        //--表格第2个命令,设置显示开始位置--//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40);  //start line

        //--表格第1个命令,开启显示--//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AF);  // display on
        for (i=0; i<100; i++);
}

//清屏12864
void LCD12864_Clear_Screen(void)
{
        uchar i, j;

        for(i=0; i<8; i++)
        {
                //--表格第3个命令,设置Y的坐标--//
                //--Y轴有64个,一个坐标8位,也就是有8个坐标--//
                //所以一般我们使用的也就是从0xB0到0x07,就够了--//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B0 + i);

                //--表格第4个命令,设置X坐标--//
                //--当你的段初始化为0xA1时,X坐标从0x10,0x04到0x18,0x04,一共128位--//
                //--当你的段初始化为0xA0时,X坐标从0x10,0x00到0x18,0x00,一共128位--//
                //--在写入数据之后X坐标的坐标是会自动加1的,我们初始化使用0xA0所以--//
                //--我们的X坐标从0x10,0x00开始---//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10);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00);

                //--X轴有128位,就一共刷128次,X坐标会自动加1,所以我们不用再设置坐标--//
                for(j = 0; j < 128; j++)
                {
                        LCD12864_Write_A_Data(0x00);  //如果设置背景为白色时,清屏选择0XFF
                }
        }
}
// 清屏12864,指定区域清屏(x1, y1)-(x2, y2)
uchar LCD12864_Clear_XYScreen(uchar x1, uchar y1, uchar x2, uchar y2)
{
        uchar i, j, x11, x22;

        //--Y的坐标只能从0到7,大于则直接返回--//
        if((y1 > 7 || y1 < 0) || (y2 > 7 || y2 < 0)){
                return 0;
        }

        //--X的坐标只能从0到127,大于则直接返回--//
        if((x1 > 127 || x1 < 0) || (x2 > 127 || x2 < 0)){
                return 0;
        }

        for(i = y1; i <= y2; i++)
        {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B0 + i); //设置y坐标

                x11 = (x1 >> 4) & 0x0F;   //由于X坐标要两句命令,分高低4位,所以这里先取出高4位
                x22 = x1 & 0x0F;          //取低四位
                //--设置X坐标--//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10 + x11);   //高4位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00 + x22);        //低4位

                //X坐标会自动加1,所以我们不用再设置坐标--//
                for(j = x1; j <= x2; j++)
                {
                        LCD12864_Write_A_Data(0x00);  //如果设置背景为白色时,清屏选择0XFF
                }
        }
        return 1;
}

//在12864上面显示汉字,reentrant参数使函数重入
//x,y为需要显示汉字的起始XY坐标,sized为汉字的分辨率大小,*cn为汉字字库数组
uchar LCD12864_Display_CnCHAR(uchar x, uchar y, uchar sized, uchar *cn) reentrant
{
        uchar i, j, x1, x2;

        //--Y的坐标只能从0到7,大于则直接返回--//
        if(y > 7 || y < 0){
                return 0;
        }

        //--X的坐标只能从0到127,大于则直接返回--//
        if(x > 127 || x <0){
                return 0;
        }

        y += 0xB0;           //求取Y坐标的值
        //--设置Y坐标--//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y);

        x1 = (x >> 4) & 0x0F;   //由于X坐标要两句命令,分高低4位,所以这里先取出高4位
        x2 = x & 0x0F;          //去低四位
        //--设置X坐标--//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10 + x1);   //高4位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00 + x2);        //低4位

        for(i = 0; i < (sized / 8); i++){
                for(j = 0; j < sized; j++){
                        LCD12864_Write_A_Data(*cn++);
                }
                //--设置Y坐标--//
                y++;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y);

                //新行要重新设置列地址
                x1 = (x >> 4) & 0x0F;   //由于X坐标要两句命令,分高低4位,所以这里先取出高4位
                x2 = x & 0x0F;          //去低四位
                //--设置X坐标--//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10 + x1);   //高4位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00 + x2);        //低4位
        }

        return 1;
}

//在12864上面显示BMP图像
//x,y为需要显示图像的起始XY坐标,sized为图像的分辨率大小,*cn为图像数组
uchar LCD12864_Display_BMP(uchar x, uchar y, uchar sized, uchar *cn)
{
        uchar i, j, x1, x2;

        //--Y的坐标只能从0到7,大于则直接返回--//
        if(y > 7 || y < 0){
                return 0;
        }

        //--X的坐标只能从0到127,大于则直接返回--//
        if(x > 127 || x <0){
                return 0;
        }

        y += 0xB0;           //求取Y坐标的值
        //--设置Y坐标--//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y);

        x1 = (x >> 4) & 0x0F;   //由于X坐标要两句命令,分高低4位,所以这里先取出高4位
        x2 = x & 0x0F;          //去低四位
        //--设置X坐标--//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10 + x1);   //高4位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00 + x2);        //低4位

        for(i = 0; i < (sized / 8); i++){        //sized/8为显示完图像需要的行数,一行为8位,所以显示16x16的图像需要两行
                for(j = 0; j < sized; j++){                //sized为显示完图像需要的列数,一列1位,所以显示16x16的图像需要16列
                        LCD12864_Write_A_Data(*cn++);
                }
                //--设置Y坐标--//
                //显示完第一行的数据,需要重新设置下一行的地址
                y++;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y);

                //写列数据时,x坐标会自动+1,所以新行要重新设置列地址
                x1 = (x >> 4) & 0x0F;   //由于X坐标要两句命令,分高低4位,所以这里先取出高4位
                x2 = x & 0x0F;          //去低四位
                //--设置X坐标--//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10 + x1);   //高4位
                LCD12864_Write_A_Command(0x00 + x2);        //低4位
        }

        return 1;
}

uchar a;
//启动页
void LCD_Start_Page(void)
{

        while(1){
                        a=a+1;
        if(a>9){
                a=0;
        }
        LCD12864_Display_CnCHAR(0, 6, CHINESECHARSIZE16, number+a*32);
        LCD12864_Display_CnCHAR(14, 6, CHINESECHARSIZE16, function+4*32);
        LCD12864_Display_CnCHAR(30, 6, CHINESECHARSIZE16, function+5*32);
        Delay1000ms();
        LCD12864_Clear_Screen();
        }
        //LCD12864_Display_CnCHAR(0, 6, CHINESECHARSIZE16, number);//功
        //LCD12864_Display_CnCHAR(16, 6, CHINESECHARSIZE16, number + 32);//能

        //LCD12864_Display_CnCHAR(95, 6, CHINESECHARSIZE16, number + 64);//锁
        //LCD12864_Display_CnCHAR(111, 6, CHINESECHARSIZE16, number + 96);//定

        //LCD12864_Display_CnCHAR(16, 1, CHINESECHARSIZE16, number);//中
        //LCD12864_Display_CnCHAR(40, 1, CHINESECHARSIZE16, number + 72);//国
        //LCD12864_Display_CnCHAR(64, 1, CHINESECHARSIZE16, number + 144);//联
        //LCD12864_Display_CnCHAR(88, 1, CHINESECHARSIZE16, number + 216);//通
}

//显示左右图标
void LCD_Display_ForRew(void)
{
        LCD12864_Display_BMP(20, 2, BMPSIZE16, for_rew);//左图标
        LCD12864_Display_BMP(92, 2, BMPSIZE16, for_rew + 32);//右图标
}

//显示短信信息页
void LCD_Display_Message(void)
{
        LCD_Display_ForRew();//显示左右图标
        LCD12864_Display_BMP(48, 0, BMPSIZE32, message);//显示信息图标

        //LCD12864_Clear_XYScreen(40, 4, 88, 5);//清除显示屏指定位置信息

        LCD12864_Display_CnCHAR(48, 4, CHINESECHARSIZE16, message + 128);//信
        LCD12864_Display_CnCHAR(64, 4, CHINESECHARSIZE16, message + 160);//息

        LCD12864_Display_CnCHAR(0, 6, CHINESECHARSIZE16, select_return);//选
        LCD12864_Display_CnCHAR(16, 6, CHINESECHARSIZE16, select_return + 32);//择

        LCD12864_Display_CnCHAR(95, 6, CHINESECHARSIZE16, select_return + 64);//返
        LCD12864_Display_CnCHAR(111, 6, CHINESECHARSIZE16, select_return + 96);//回
}

//显示联系人信息页
void LCD_Display_Contact(void)
{
        LCD_Display_ForRew();//显示左右图标
        LCD12864_Display_BMP(48, 0, BMPSIZE32, contact);//显示联系人图标

        //LCD12864_Clear_XYScreen(40, 4, 88, 5);//清除显示屏指定位置信息

        LCD12864_Display_CnCHAR(40, 4, CHINESECHARSIZE16, contact + 128);//联
        LCD12864_Display_CnCHAR(56, 4, CHINESECHARSIZE16, contact + 160);//系
        LCD12864_Display_CnCHAR(72, 4, CHINESECHARSIZE16, contact + 192);//人

        LCD12864_Display_CnCHAR(0, 6, CHINESECHARSIZE16, select_return);//选
        LCD12864_Display_CnCHAR(16, 6, CHINESECHARSIZE16, select_return + 32);//择

        LCD12864_Display_CnCHAR(95, 6, CHINESECHARSIZE16, select_return + 64);//返
        LCD12864_Display_CnCHAR(111, 6, CHINESECHARSIZE16, select_return + 96);//回
}

//锁定屏幕
void LCD_Locked_Screen(void)
{
        LCD12864_Display_CnCHAR(4, 1, CHINESECHARSIZE24, locked_screen);//屏
        LCD12864_Display_CnCHAR(28, 1, CHINESECHARSIZE24, locked_screen + 72);//幕
        LCD12864_Display_CnCHAR(52, 1, CHINESECHARSIZE24, locked_screen + 144);//已
        LCD12864_Display_CnCHAR(74, 1, CHINESECHARSIZE24, locked_screen + 216);//锁
        LCD12864_Display_CnCHAR(98, 1, CHINESECHARSIZE24, locked_screen + 288);//定

        LCD12864_Display_CnCHAR(0, 6, CHINESECHARSIZE16, locked_screen + 360);//解
        LCD12864_Display_CnCHAR(16, 6, CHINESECHARSIZE16, locked_screen + 392);//锁
}

驱动芯片的资料(仅供参考):

其他不重要资料(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