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1802/nrf51822蓝牙单片机的疑问

楼主:
不知道51单片机论坛有没有大佬玩nrf51单片机,自己做过硬件的最好

也怪自己手痒,看着角落里面的一堆nrf51单片机的料板,寻思自己画个最小系统玩玩,不画不要紧,这画完自己都怀疑人生了

电灯工程很顺利,顺利的让自己不敢相信

知道第二天尝试蓝牙工程的时候,才发现问题

我的操作是先通过nrfgo烧写s130蓝牙协议栈——然后keil烧录官方ble demo工程(sdk原生是nrf51422的,我修改了keil魔术棒里面的器件型号还有c、c++宏定义)——观察现象,灯正常亮灭,但是没有蓝牙信号(想了许久,就算阻抗匹配再有问题,至少应该有微弱蓝牙信号),检查硬件,发现外部高速晶振电压为0v(无源四脚晶振16mhz),由此判断晶振未起振,多次焊接结果一样,更换晶振现象不变,电容给定22pf(未调整),翻遍百度和数据手册,未找到合适答案,仅再清风论坛上找到一篇帖子说没有无线和外部晶振有关,但是没说具体解决方法。。。

以前很少注意单片机晶振,画图基本不会让晶振离得太远,双层板,现在基本处于迷茫状态,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解决问题,有点懵,望大佬指点

欢迎玩nrf单片机的朋友一起来交流讨论,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看到会主动联系你

pcb

pcb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22-03-10):
找一个编译好的HEX文件烧录进去,看看吧! 硬件上问题不大(不清楚你的焊接技术如何)
之前玩过52832,很简单的,主晶体不加负载电容也可以起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编译好的HEX文件烧录进去,看看吧! 硬件上问题不大(不清楚你的焊接技术如何)
之前玩过52832,很 ...

焊接技术我还是有自信的,程序烧了,大佬,只是没有蓝牙,连一点微弱信号也没有,晶振也没电压,就很愁

网友B(2023-03-30):
结贴,是因为烧写软件的问题,把烧写的文件写入区块的时候重复了

网友C:
电烙铁温度调高了 晶振对温度很敏感的,从描述上晶振就算不起振,也会有电压的 晶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