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RGB灯带源程序(4线-1电源3原色)

楼主(2022-03-10):
这种灯带的价格比WS2812便宜很多,功能也很单一,不能流水,不能独立控制某一位,简单模拟。代码是论坛网友的,不用定时器的PWM,稍微修改了一下。
可以顺序点亮,可以随机点亮。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reg52.h> //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stdlib.h>           //随机函数包含
#include<LED.H>
#include<PW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_Timer0(void)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main()
{
        Init_Timer0();

        while(1)
        {
        PWMdis();
        }
}

/*
********************************************************************************
** 函数名称 :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中断程序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00;                  //重新赋值,方式1是16位计数器,不能硬件重装初始值
        TL0=0x00;
        x1++;;
        if(x1>=35){x1=0;        x2=rand()%7;  }  //获得0~8之间的随机数,函数rand()在stdlib.h}
        //if(x2>=7)x2=0;

}

#ifndef _LED_H_
#define _LED_H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fe,0xfb,0xfd,  0XF9, 0XFA,  0XFC,        0XF8        };
                                //  亮R, 亮G, 亮B, 亮RG, 亮rb   亮GB        三个都亮

sbit ledr=P0^0;
sbit ledg=P0^1;
sbit ledb=P0^2;

uchar x1,x2;

#define ledr_on ledr=0;
#define ledr_off ledr=1;

#define ledg_on ledg=0;
#define ledg_off ledg=1;

#define ledb_on ledb=0;
#define ledb_off ledb=1;

#endif

/*-----------------------------------------------
  名称:PWM调光
  修改:无
  内容:通过PWM(脉宽调制)调节LED的亮度
------------------------------------------------*/
#ifndef __PWM_H__
#define __PWM_H__

unsigned int CYCLE=260,PWM_LOW=0;//定义周期并赋值
void PWM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PWMdis()
{

PWMDelay(6000);        //特意加延时,可以看到熄灭的过程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
         { //PWM_LOW表示低
         //电平时间,这个循环中低电平时长从1累加到CYCLE(周期)的值,即600次
                //        ledr=0;

                P0=table[x2];
                           PWMDelay(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1加至599
                //        ledr=1;
                P0=0XFF;
                      PWMDelay(CYCLE-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599减至1

           }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 //与逐渐变亮相反的过程

                        //        ledr=0;
                        P0=table[x2];
                                   PWMDelay(PWM_LOW);

                                //ledr=1;
                                P0=0XFF;
                              PWMDelay(CYCLE-PWM_LOW);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endif

楼主:
上图是驱动的5v的灯带,上午查了些资料,下午用光耦驱动12v的灯带。

楼主:
电压不同的场合,用:光耦非常方便

网友A(2025-02-1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RGB灯带是如何驱动的

网友B:
楼主这是直接用光耦驱动?这个电流能达到要求吗??感觉够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