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OP777一个运放电路不明白,求教

楼主(2022-03-10):
输入是0-10模拟信号,能转化成0-3.3V
这不是一个跟随器吗?怎么转化成0-3.3V的??
或者是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R9、R4是个分压电路。

网友B:
R4R9分压,然后就是电压跟随器
没有所谓的转化功能,如果输出的阻抗有低于100K,还不如分压后直接接AD端口,白白浪费一个运放

网友C:
10*10/(10+24),应该是0-2.9V,达不到3.3V

网友C:
除非把R9换成20K或者把R4换成12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除非把R9换成20K或者把R4换成12K

这信号是0~10电流源转换成0~3.3V,只需把R4换成330欧即可。我只是担心R9太大了,10毫安电流流过24K的R9,需要240V电压,我估计应该是240欧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信号是0~10电流源转换成0~3.3V,只需把R4换成330欧即可。我只是担心R9太大了,10毫安电流流过24K的R9 ...

你是怎么看出来楼主说的10是10mA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信号是0~10电流源转换成0~3.3V,只需把R4换成330欧即可。我只是担心R9太大了,10毫安电流流过24K的R9 ...

这要是是10mA电流,不是应该用IV转换吗?

网友C:
10ma电流,这个电路不可能工作!你修改R4为330Ω,但R9的阻值24K同样流过10ma电流,还是会分压!并且大部分电压降在R9!除非短路R9,R4流过10ma电流才会产生3.3V电压

网友A:
10mA根本就不是常见信号类型,电流输入最常见是4~20mA,然后用500欧电阻转成10V信号。而0~10V是常见信号类型。

网友E:
是一个电压跟随器,能进行阻抗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