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怎样焊接QFN40(6X6)封装器件?

楼主:
手头有几个QFN40(6X6 )封装的单片机,本人想用转接板转成DIP,但都是离不开要手工焊接这个体型细小、脚数又多的器件,哪位大师如果有焊接过类似封装的器件的,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2022-03-10):
这东东没有比热风枪更好的了罢

网友B:
板子上锡(少量),涂匀,上助焊膏,风枪吹,镊子调整位置

网友C:
手头有焊锡膏和热风枪,第一次焊接,觉得无从下手,因为东西只能在放大镜下才能看得清引脚。

网友D:
少量上锡,热风枪温度调到230左右,风量开小,对准芯片做圆周运动即可,只要锡量合适,焊盘合理,锡熔化后的表面张力就能驱使芯片对中。

网友E:
干说不练假把式。这个用热风枪就可以搞定。楼上说的对,焊锡融化后你放到大致方位芯片自己就归位了。

网友F:
类似于QFN40(6X6)的芯片,我说我只需要一个电烙铁、一个放大镜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焊上去,楼主相信吗?类似这个问题就在本论坛我记得以前回答过两次了,只是帖子找不到了,有图有真相,还是我手工做的电路板,简单说,用最尖的纯铜936烙铁头,放大镜看好摆放位置,用好松香,就可以焊上去,芯片下方我画了个两毫米左右的过孔,后面上锡连接芯片下面的负极,必须用最尖的纯铜936烙铁头,其它烙铁头不好用,用好松香也很关键,还有就是要用恒温精度尽量高一些的936电烙铁,提醒楼主把焊锡膏扔掉,那玩意粘到电路板上,电路板就报废了。

网友G:
没有放大镜就费劲了,四边引脚先刮薄薄一层锡膏后用热风枪加热植锡,或用烙铁拖焊植锡,锡别弄到芯片中心散热区,清洗芯片。电路板上刮薄薄一层助焊膏,将芯片放上对好引脚,没放大镜对位可试试用手机拍照放大功能,不要错位,可以有些许偏差,锡熔化后会自动归中。用热风枪从电路板下面加热芯片位置,不用担心风会吹偏芯片。

网友H:
热风枪,电烙铁也可以焊,要高手才能焊的好。

网友I:
我只会用焊锡浆,无需技术,热风一吹,爽

网友J:
就用电络铁也可以,选择低温细锡丝,

网友K:
这个主要看焊盘怎么画的吧 焊盘外沿和片子一样大那就只能热风枪了 如果自己画 可以比外沿大一点 比如片子6*6 焊盘外沿7*7 然后焊锡和焊油就很容易焊了

我觉得集成电路好焊 反而是单个的元件不容易焊的特漂亮 0603 SOT23这些封装我老焊成一坨一坨的 反而QFN LQFP TSSOP这些集成电路嫩焊的特漂亮

网友L:
1.  用焊锡浆,无需技术,热风一吹,虚焊地方  漆包线 沾上锡,洛铁补焊.
2.  芯片中间如果不用,直接 漆包线 沾上锡,洛铁补焊.

网友M:
直接图文说明吧……

网友N:
曾经我也是用电烙铁焊,但是需要磨叽很长时间,直到我买了焊锡膏,爽

网友C:
请问大家在焊接这款器件的时候,使用多大倍数的放大镜?某一个宝上的放大镜焊台(5倍)可以用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家在焊接这款器件的时候,使用多大倍数的放大镜?某一个宝上的放大镜焊台(5倍)可以用吗?

要这么大个的放大镜干嘛呢?
自己只要有镊子,一个小小的放大镜,风枪和烙铁就可以了
方法前面已经有好几个网友说了,就不多说了
吹完之后,用酒精清洗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连锡的,有的话用刀头的烙铁可以搞下来
我一直用这个小小的放大镜,还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O:
要这么大个的放大镜干嘛呢?
自己只要有镊子,一个小小的放大镜,风枪和烙铁就可以了
方法前面已经有好几 ...

你介绍的这种放大镜可能不太好用吧。

我买了懒人手机夹,夹一个放大镜,无论夹在哪里都好用,这个大的放大镜孔径大,倍数低,适合焊贴片电阻。

我用烙铁架改的放大镜支架,架一个口径小倍数高的放大镜,适合焊脚距非常密集的集成电路。至于照明,我想买个LED拷贝台,适合焊我自己做的电路板。

网友F:
我早期焊QFN芯片,用普通烙铁,细铜丝连接,相当难焊,但也焊成功了,这是MIDI芯片SAM2195。

后来发现用铜质烙铁头焊QFN芯片很容易,这是MIDI芯片SAM2695。

其实QFN芯片的脚距是0.4mm,这个是声卡芯片SA9123L,脚距也是0.4mm,和QFN芯片一样难焊,我现在不管用什么烙铁,都可以焊这些脚距0.4mm的芯片,只是铜质烙铁头更好焊一些,我这些还是手工做的电路板,机制板焊起来更容易,但是只适合业余焊接电路板,批量焊肯定不行,速度太慢了。脚距0.4mm的芯片,基本上到极限了,再比这个脚距密集的芯片很少了,只要能够手工焊接脚距0.4mm的芯片,无论再焊什么芯片,都是小菜一碟。能直接用手工焊的芯片,我肯定不去买热风焊台之类的东西,我只是业余爱好,不可能批量生产。

一直搞不清楚你们说的焊锡膏是什么玩意?还以为是这个,这种焊锡膏有酸液,粘到电路板上电路板就报废了,你们说的焊锡膏应该是锡浆。

网友P(2022-04-09):
我来焊的话,,,就一把电烙铁加焊锡的事情。。。新板不能先上锡。。。烙铁头要尖一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F:
你介绍的这种放大镜可能不太好用吧。

我买了懒人手机夹,夹一个放大镜,无论夹在哪里都好用,这个大 ...

两种放大镜我都有用过,大个的放大倍数小,可视面积大小个放大倍数大,可视面积小,但要清楚很多
我说的焊锡膏AMTECH助焊膏,不知道别人说的是什么,这玩意有点小贵,那十来块钱的是有酸性的,这个是免洗的

网友Q:
先上锡再用风枪吹

网友F:
引用 网友P:
我来焊的话,,,就一把电烙铁加焊锡的事情。。。新板不能先上锡。。。烙铁头要尖一点

差不多,我以前也是认为尖烙铁头好用,铜质的尖烙铁头更好用。新板也可以上锡,用吸锡绳之类的东西上锡,薄薄的一层,越均匀越好,QFN芯片的引脚上本来就有焊锡,放到上过锡的电路板,刷点松香水,摆正位置,用刀口烙铁头一烘就焊上去了,焊出来的质量也相当好,没有锡的元件可以先上锡,用刀口烙铁也很好焊,我那个声卡芯片SA9123L就是用两边上锡的方法焊上去的。有的人一看这么密集的脚,根本就不敢焊,认为用电烙铁不可能焊得上去,其实只要胆大心细,一点也不难。

网友F:
引用 网友O:
两种放大镜我都有用过,大个的放大倍数小,可视面积大小个放大倍数大,可视面积小,但要清楚很多
我说的焊锡 ...

放大镜根据自己的习惯,觉得哪种好用就用哪种。如果觉得锡浆有点小贵,可能可以自己配,最关键的是把锡打成粉,越细越好,无水乙醇泡松香,丢进去多少融多少,可以泡的像糖稀一样,然后丢锡粉进去搅匀就是锡浆了,用注射器吸进去用也不成问题,比例大概1:10到1:5之间,无水乙醇和松香不贵,那个什么宝上锡粉30多元一两,至少可以配出半公斤以上锡浆了。这些是我想出来的,没有试过,我不需要锡浆,如果我需要,我会试试那些什么研磨机之类的东西能不能把锡打碎磨细。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放大镜根据自己的习惯,觉得哪种好用就用哪种。如果觉得锡浆有点小贵,可能可以自己配,最关键的是把锡打 ...

不是批量生产的东西,不需要折腾那么多的
直接买一圈低温锡线,用的时候,烙铁温度调低,用烙铁焊,然后助焊油搞上一点,吹就行了

网友R:
焊这个要胆大心细才行!

网友S:
新的芯片先四周引脚上锡,小蹄形头或者刀头拖焊,中间一定要少上点锡或者不上(扇热不好)不然会放不平,最后沾点松香把连脚拖开就行了,烙铁头上沾一点锡就行,不能多。另外百度很多教程的

网友S:
蹄形头或刀头沾一点锡拖焊,然后沾点松香(助焊剂)拖开连点就行了

网友T:
焊过几次,效果都不是很好,感觉这种封装真的很讨厌,不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吗

网友U:
漂亮的电路板,完美的焊接工艺。

网友V(2022-05-20):
一把刀口烙铁,一点点BGA焊油就能搞定!方法如下:芯片四周的引脚先上锡,电路板引脚上焊油,再用刀口45度的拖锡法

网友W:
我是用锡浆配合PTC加热板完成

网友X:
有风枪好焊,练多几次就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