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BH1750光照传感器+IIC通信OLED显示 源程序

楼主(2022-03-10):
需要的硬件:STM32f103rct6开发板、BH1750光照传感器、IIC接口的0.96oled显示屏
使用BH1750光照传感器采集光照信息,然后通过oled显示屏显示光照值/lx
BH1750的硬件连接:
SCL——PC12
SDA——PC11
ADDR——GND (注:本程序AD地址为0x46为接地地址,如果把该引脚接VCC就需要修改bh1750.h文件中BH1750_Addr的值为0xB8,具体见数据手册P13)
oled显示屏的硬件连接:
SCL——PB0
SDA——PB1

电路原理图如下:

代码包含main.c、bh1750.h、bh1750.c、oled.h、oled.c、oledfont.h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程序如下:
bh1750.h
#ifndef __BH1750_H
#define __BH1750_H
#include "sys.h"

#define BH1750_OFF  0x00    //断电
#define BH1750_Addr 0x46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46,接电源时地址为0xB8
#define BH1750_ON   0x01        //通电
#define BH1750_CON  0x10        //连续H分辨率模式
#define BH1750_ONE  0x20        //一次H分辨率模式
#define BH1750_RSET 0x07        //重置

//IO方向设置
#define SDA_IN()  {GPIOC->CRH&=0XFFFF0FFF;GPIOC->CRH|=8<<12;}
#define SDA_OUT() {GPIOC->CRH&=0XFFFF0FFF;GPIOC->CRH|=3<<12;}

//IO操作函数
#define IIC_SCL    PCout(12) //SCL
#define IIC_SDA    PCout(11) //SDA
#define READ_SDA   PCin(11)  //输入SDA

extern u32 result_lx;

//IIC所有操作函数
void IIC_Init(void);                //初始化IIC的IO口
void IIC_Start(void);                                //发送IIC开始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发送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IIC发送一个字节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IIC读取一个字节
u8 IIC_Wait_Ack(void);                                 //IIC等待ACK信号
void IIC_Ack(void);                                        //IIC发送ACK信号
void IIC_NAck(void);                                //IIC不发送ACK信号

void IIC_Write_One_Byte(u8 daddr,u8 addr,u8 data);
u8 IIC_Read_One_Byte(u8 daddr,u8 addr);

void Start_BH1750(void);                        //上电,设置清除数据寄存器
void Read_BH1750(void);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Convert_BH1750(void);

#endif

bh1750.c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delay.h"

u8 BUF[2]={0};
u16 result=0;
u32 result_lx;

//初始化IIC引脚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IIC_SCL=1;
        IIC_SDA=1;

}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0;                //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IIC_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                //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IIC_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delay_us(1);
        IIC_SCL=1;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                //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                        //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IC_SDA=(txd&0x80)>>7;
        txd<<=1;
                delay_us(2);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delay_us(2);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2);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1);
    }
    if (!ack)
        IIC_NAck();                //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void Cmd_Write_BH1750(u8 cmd)
{
    IIC_Start();                    //起始信号
    IIC_Send_Byte(BH1750_Addr+0);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while(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cmd);        //内部寄存器地址
        while(IIC_Wait_Ack());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II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_ms(5);
}

void Start_BH1750(void)                        //上电,设置清除数据寄存器
{
        Cmd_Write_BH1750(BH1750_OFF);         //power off
        Cmd_Write_BH1750(BH1750_ON);         //power on
        Cmd_Write_BH1750(BH1750_RSET);         //reset
        Cmd_Write_BH1750(BH1750_ONE);    //在1lx分辨率下开始测量,测量时间一般为120ms
        delay_ms(200);
}

void Read_BH1750(void)               //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IIC_Start();                        //起始信号
    IIC_Send_Byte(BH1750_Addr+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while(IIC_Wait_Ack());
        BUF[0]=IIC_Read_Byte(1);  //发送ACK
        BUF[1]=IIC_Read_Byte(0);  //发送nACK

    IIC_Stop();               //停止信号
    delay_ms(5);
}

void Convert_BH1750(void)
{

        result=BUF[0];
        result=(result<<8)+BUF[1];            //合成两个字节的数据,即光照数据

        result_lx=(u32)((float)result/1.2);
}

main.c
#include "led.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h1750.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OLED_Init();
        IIC_Init();
        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Refresh();
        //Start_BH1750();
        while(1)
        {
                Start_BH1750();
                Read_BH1750();
                Convert_BH1750();
                Convert_BH1750();
                OLED_ShowString(0,2,"lightval:",12);
                OLED_ShowNum(60,2,result_lx,6,12);
                OLED_ShowString(110,2,"lx",12);
                OLED_Refresh();
                LED0=!LED0;
                delay_ms(200);
        }
}

由于oled相关程序过长,限于篇幅此处没有粘贴出来,如果需要可以下载以下工程文件。
工程文件夹如下: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光太强的话会不会出现超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太强的话会不会出现超量程?

最大值的情况下就是读取的数据结果为高八位和低八位都为11111111 11111111,通过公式计算(1+2^1+2^2+2^3+2^4+...+2^14+2^15)/1.2=65535/1.2=54612.5 lx(参考数据手册p7),本程序中oled有6位数显示区域,所以不会超出量程。

网友B(2022-04-23):
IIC初始化不能通过,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