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鸡求助:单片机手动加热保温电路怎么改自动加热保温?附程序

楼主:
目前实现功能:开始仿真时是保温状态,按下加热键就是加热状态,再按加热键就会保温到设置保温的温度,按设置键可以设置保温温度,检测液位,加热至100℃和到保温温度报警
想要实现功能:开始仿真时是保温状态,按下加热键能先加热至100℃,自动保温到设置保温的温度按设置键可以设置保温温度,检测液位,加热至100℃和到保温温度报警
感谢各位大佬、大神!
电路图

加热

保温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LCD1602 P0
sbit SET=P3^1;                            //定义调整键
sbit DEC=P2^1;                            //定义减少键
sbit ADD=P2^0;                            //定义增加键
sbit BUZZ=P3^6;                            //定义蜂鸣器
sbit ALAM=P1^2;                                //定义灯光报警        保温制冷报警
sbit ALAM1=P1^4;                        //保温加热报警
sbit ALAM2=P1^6;                        //加热报警
sbit DQ=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sbit RS = P2^7;
sbit EN = P2^6;
sbit key1=P1^0;                           //定义液位最高位
sbit key2=P1^1;                           //定义液位最低位
bit shanshuo_st;                            //闪烁间隔标志
bit beep_st;                                     //蜂鸣器间隔标志
uchar x=0;                                      //计数器
uchar code tab1[]={"Now Tem:   .  C "};
uchar code tab2[]={"Set Tem:   C    "};
uint c;
uchar Mode=0;                             //状态标志
signed char T=90;                  //设置报警温度,默认值为90
//============================================================================================
//====================================DS18B20=================================================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t= tt*10+0.5;
    return(t);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if(c>1200)
        {
            c=1200;
        }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LCD1602=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LCD1602=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uchar a;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0x80);//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rite_1602com(0x80+0x40);//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delay(3);
        }

}
void display()
{
    if(Mode==0)
        {
            write_1602com(0x80+8);                                  //显示当前温度         小数点前的数字
                write_1602dat(c/1000+0x30);
                write_1602dat((c%1000)/100+0x30);
                write_1602dat(((c%1000)%100)/10+0x30);

                write_1602com(0x80+12);                                         //小数点后的数字
                write_1602dat(((c%1000)%100)%10+0x30);

                write_1602com(0x80+13);                                //°
                write_1602dat(0xdf);

            write_1602com(0x80+0x40+8);                 //显示设置温度
                write_1602dat(T/10+0x30);
                write_1602dat(T%10+0x30);
                write_1602dat(0xdf);
        }
}
//=====================================================================================
/*****按键程序*****/
void KEY()
{
                        //功能键
    if(SET==0)
        {
            BUZZ=0;
                delay(10);
                if(SET==0)
                {
                    Mode++;
                        if(Mode==2)
                        Mode=0;
                        BUZZ=1;
                }
                while(SET==0)
                {
                    if(Mode==0)
                        {
                        //        write_1602com(0x80+0x40+6);
                            write_1602com(0x0c);
                        }
                        else if(Mode==1)
                        {
                            write_1602com(0x80+0x40+9);
                            write_1602com(0x0f);
                        }

                }
        }
        //增加
        if(ADD==0&&Mode==1)
        {
            BUZZ=0;
                delay(10);
                if(ADD==0)
                {
                    T++;
                        if(T>=99)
                        T=99;
                        write_1602com(0x80+0x40+8);
                        write_1602dat(T/10+0x30);
                        write_1602dat(T%10+0x30);
                        write_1602com(0x80+0x40+9);
                        BUZZ=1;
                }
                while(ADD==0);
        }
        //减少
        if(DEC==0&&Mode==1)
        {
            BUZZ=0;
                delay(10);
                if(DEC==0)
                {
                        T--;
                        write_1602com(0x80+0x40+8);
                        write_1602dat(T/10+0x30);
                        write_1602dat(T%10+0x30);
                        write_1602com(0x80+0x40+9);
                        BUZZ=1;
                }
                while(DEC==0);
        }
}
/*****保温子程序*****/
void Alarm()
{
        if(x>=10){beep_st=~beep_st;x=0;}
        if(Mode==0)
        {
            if((c/10)>=T)
                {
                    ALAM=0;
                        ALAM1=1;
                        ALAM2=1;
                        if(beep_st==1)
                        BUZZ=0;
                        else
                        BUZZ=1;
                }
                else
                {
                    BUZZ=1;
                        ALAM=1;
                        ALAM1=0;
                        ALAM2=1;
                }
        }
}
/*****加热子程序*****/
void Heating()
{
    if(x>=10){beep_st=~beep_st;x=0;}
    if(Mode==0)
        {
            if((c/10)>=100)        //温度到达100停止加热
                {
                    ALAM=0;
                        ALAM1=1;
                    ALAM2=1;
                     if(beep_st==1)
                        BUZZ=0;
                        else
                        BUZZ=1;
                }
                else
                {
                        BUZZ=1;
                        ALAM=1;
                        ALAM1=1;
                        ALAM2=0;
                }
    }
}
/*****中断*****/
void init()
{
    EA=1;
        EX0=1;EX1=1;
        PX0=0;PX1=1;
        IT0=0;IT1=0;
}

下载

网友A(2022-03-10):
仿真不出来,做实际电路吧!

网友B:
以下是原整代码
在while(1)中套while(1)是什么鬼写法?
定时器0没有初始化
定时器0中断中的代码是放着好看的吧?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LCD1602 P0
sbit SET=P3^1;                            //定义调整键
sbit DEC=P2^1;                            //定义减少键
sbit ADD=P2^0;                            //定义增加键
sbit BUZZ=P3^6;                            //定义蜂鸣器
sbit ALAM=P1^2;                                //定义灯光报警
sbit ALAM1=P1^4;
sbit ALAM2=P1^6;
sbit DQ=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sbit RS = P2^7;
sbit EN = P2^6;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bit shanshuo_st;                            //闪烁间隔标志
bit beep_st;                                     //蜂鸣器间隔标志
uchar x=0;                                      //计数器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motor=P2^4;

uchar code tab1[]= {"Now Tem:   .  C "};
uchar code tab2[]= {"Set Tem:   C    "};
uint c;
uchar Mode=0;                             //状态标志
signed char T=90;                  //设置报警温度,默认值为90

//============================================================================================
//====================================DS18B20=================================================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 x>0; x--)
        for(y=110; y>0; y--);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 i>0; 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t= tt*10+0.5;
    return(t);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if(c>1200)
    {
        c=1200;
    }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LCD1602=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LCD1602=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uchar a;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0x80);//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 a<16; 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rite_1602com(0x80+0x40);//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 a<16; 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delay(3);
    }

}

void display()
{
    if(Mode==0)
    {
        write_1602com(0x80+8);
        write_1602dat(c/1000+0x30);
        write_1602dat((c%1000)/100+0x30);
        write_1602dat(((c%1000)%100)/10+0x3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c%1000)%100)%10+0x30);

        write_1602com(0x80+13);
        write_1602dat(0xdf);

        write_1602com(0x80+0x40+8);
        write_1602dat(T/10+0x30);
        write_1602dat(T%10+0x30);
        write_1602dat(0xdf);
    }
}
//=====================================================================================

/*****按键程序*****/
void KEY()
{
    //功能键
    if(SET==0)
    {
        BUZZ=0;
        delay(10);
        if(SET==0)
        {
            Mode++;
            if(Mode==2)
                Mode=0;
            BUZZ=1;
        }
        while(SET==0)
        {
            if(Mode==0)
            {
                //        write_1602com(0x80+0x40+6);
                write_1602com(0x0c);
            }
            else if(Mode==1)
            {
                write_1602com(0x80+0x40+9);
                write_1602com(0x0f);
            }

        }
    }
    //增加
    if(ADD==0&&Mode==1)
    {
        BUZZ=0;
        delay(10);
        if(ADD==0)
        {
            T++;
            if(T>=99)
                T=99;
            write_1602com(0x80+0x40+8);
            write_1602dat(T/10+0x30);
            write_1602dat(T%10+0x30);
            write_1602com(0x80+0x40+9);
            BUZZ=1;
        }
        while(ADD==0);
    }
    //减少
    if(DEC==0&&Mode==1)
    {
        BUZZ=0;
        delay(10);
        if(DEC==0)
        {
            T--;
            write_1602com(0x80+0x40+8);
            write_1602dat(T/10+0x30);
            write_1602dat(T%10+0x30);
            write_1602com(0x80+0x40+9);
            BUZZ=1;
        }
        while(DEC==0);
    }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
{
    if(x>=10) {
        beep_st=~beep_st;
        x=0;
    }
    if(Mode==0)
    {
        if((c/10)>=T)
        {
            ALAM=0;
            ALAM1=1;
            ALAM2=1;
            if(beep_st==1)
                BUZZ=0;
            else
                BUZZ=1;
        }
        else
        {
            BUZZ=1;
            ALAM=1;
            ALAM1=0;
            ALAM2=1;
        }
    }
}

/*****加热子程序*****/
void Heating()
{
    if(x>=10) {
        beep_st=~beep_st;
        x=0;
    }
    if(Mode==0)
    {
        if((c/10)>=100)
        {
            ALAM=0;
            ALAM1=1;
            ALAM2=1;
            if(beep_st==1)
                BUZZ=0;
            else
                BUZZ=1;
        }
        else
        {
            BUZZ=1;
            ALAM=1;
            ALAM1=1;
            ALAM2=0;
        }
    }
}

/*****中断*****/
void init()
{
    EA=1;
    EX0=1;
    EX1=1;
    PX0=0;
    PX1=1;
    IT0=0;
    IT1=0;
}

/*****主函数*****/
void main()
{
    while(1)
    {
        P1=0xFC;
        if(key1==0&&key2==0)
        {
            ALAM=0;
            ALAM1=0;
            ALAM2=0;
        }
        else if(key1==1&&key2==1)
        {
            uint z;
            delay(1);
            lcd_init();
            delay(1);
            init();
            for(z=0; z<100; z++)
            {
                check_wendu();
                delay(1);
            }
            while(1)
            {
                display();
                KEY();
                Alarm();
                check_wendu();
            }
        }
        else if(key1==0&&key2==1)
        {
            ALAM=0;
            ALAM1=0;
            ALAM2=0;
        }
        else if(key1==1&&key2==0)
        {
            uint z;
            delay(1);
            lcd_init();
            delay(1);
            init();
            for(z=0; z<100; z++)
            {
                check_wendu();
                delay(1);
            }
            while(1)
            {
                display();
                KEY();
                Alarm();
                check_wendu();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it0() interrupt 1
{
    uchar k;
    EX0=0;
    for(k=0; k<2; k++)
    {
        uint z;
        delay(1);
        lcd_init();
        delay(1);
        init();
        for(z=0; z<100; z++)
        {
            display();
            delay(1);
            KEY();
            delay(1);
            Heating();
            delay(1);
            check_wendu();
            delay(1);
            display();
            delay(1);
            KEY();
            delay(1);
            EX0=1;
        }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原整代码
在while(1)中套while(1)是什么鬼写法?
定时器0没有初始化

感谢帮助!不好意思!注释写错了!那个应该是中断初始化和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程序 我昨天要改一下的不小心发出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帮助!不好意思!注释写错了!那个应该是中断初始化和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程序 我昨天要改一下的不小心 ...

不只注释写错了
中断号也错了
interrupt 1是定时器0的中断
interrupt 0才是外中断0的

而且中断里要干的事也太多了吧?

你的外中断设定是低电平触发
结合你的按键电路
R8把外中断0引脚接地了
你的程序就不断在外中断中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