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存器和触发器的理解

楼主(2022-03-10):
1.什么情况要用到锁存器?状态不能保持?现在的单片机状态都是可以保持的吧

2.看到很多产品用施密特触发器作为门极驱动器(栅极驱动器),是隔离的作用还是其他?这种触发器和专用的门极驱动器有哪些异同

网友A:
触发器的输出不能保存,输入消失,则输出状态改变,触发器常 用于波形整形、缓冲、隔离等等。比如按键去抖动、消毛刺。
锁存器的输出能保持到下一个锁存动作到来之时,常 用于IO复用、双稳驱动等等,无法一一列出。

网友B:
施密特触发器主要用于整形,把不完美的方波给整成更好看的。

网友:
施密特触发器主要用于整形,把不完美的方波给整成更好看的。

整形不是用运放更合适吗  触发器不是驱动栅极用的?

网友C:
一、锁存器(latch)---对脉冲电平敏感,在时钟脉冲的电平作用下改变状态 锁存器是电平触发的存储单元,数据存储的动作取决于输入时钟(或者使能)信号的电平值,仅当锁存器处于使能状态时,输出才会随着数据输入发生变化。 锁存器不同于触发器,它不在锁存数据时,输出端的信号随输入信号变化,就像信号通过一个缓冲器一样;一旦锁存信号起锁存作用,则数据被锁住,输入信号不起作用。锁存器也称为透明锁存器,指的是不锁存时输出对于输入是透明的。  锁存器(latch):我听过的最多的就是它是电平触发的,呵呵。锁存器是电平触发的存储单元,数据存储的动作取决于输入时钟(或者使能)信号的电平值,当锁存器处于使能状态时,输出才会随着数据输入发生变化。(简单地说,它有两个输入,分别是一个有效信号EN,一个输入数据信号DATA_IN,它有一个输出Q,它的功能就是在EN有效的时候把DATA_IN的值传给Q,也就是锁存的过程)。  应用场合:数据有效迟后于时钟信号有效。这意味着时钟信号先到,数据信号后到。在某些运算器电路中有时采用锁存器作为数据暂存器。  缺点:时序分析较困难。  不要锁存器的原因有二:1、锁存器容易产生毛刺,2、锁存器在ASIC设计中应该说比ff要简单,但是在FPGA的资源中,大部分器件没有锁存器这个东西,所以需要用一个逻辑门和ff来组成锁存器,这样就浪费了资源。  优点:面积小。锁存器比FF快,所以用在地址锁存是很合适的,不过一定要保证所有的latch信号源的质量,锁存器在CPU设计中很常见,正是由于它的应用使得CPU的速度比外部IO部件逻辑快许多。latch完成同一个功能所需要的门较触发器要少,所以在asic中用的较多。    二、触发器  触发器(Flip-Flop,简写为 FF),也叫双稳态门,又称双稳态触发器。是一种可以在两种状态下运行的数字逻辑电路。触发器一直保持它们的状态,直到它们收到输入脉冲,又称为触发。当收到输入脉冲时,触发器输出就会根据规则改变状态,然后保持这种状态直到收到另一个触发。    触发器(flip-flops)电路相互关联,从而为使用内存芯片和微处理器的数字集成电路(IC)形成逻辑门。它们可用来存储一比特的数据。该数据可表示音序器的状态、计数器的价值、在计算机内存的ASCII字符或任何其他的信息。   有几种不同类型的触发器(flip-flops)电路具有指示器,如T(切换)、S-R(设置/重置)J-K(也可能称为Jack Kilby)和D(延迟)。典型的触发器包括零个、一个或两个输入信号,以及时钟信号和输出信号。一些触发器还包括一个重置当前输出的明确输入信号。第一个电子触发器是在1919年由W.H.Eccles和F.W.Jordan发明的。  触发器(flip-flop)---对脉冲边沿敏感,其状态只在时钟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的瞬间改变。  T触发器(Toggle Flip-Flop,or Trigger Flip-Flop)设有一个输入和输出,当时钟频率由0转为1时,如果T和Q不相同时,其输出值会是1。输入端T为1的时候,输出端的状态Q发生反转;输入端T为0的时候,输出端的状态Q保持不变。把JK触发器的J和K输入点连接在一起,即构成一个T触发器。 应用场合:时钟有效迟后于数据有效。这意味着数据信号先建立,时钟信号后建立。在CP上升沿时刻打入到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