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MOS管的吗?

楼主(2022-03-10):
如题:大家有用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MOS管的吗?以前一直用三极管,现在用MOS管一直无输出。

网友A:
如果是单纯的开和关,直接用端口驱动,半个电阻都不用,随便接
如果是产品的话象征性的接两个电阻,一个限流,一个下拉
高频PWM信号不行,还是得加三极管驱动
如果是单纯的开关不行的话
先看程序对不对,程序对了,再看硬件对不对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MOS的导通和关断的电压,如果你用的MOS的导通电压大于3.3V,你单片机IO口又是3.3V的,如你所说,就用不了。

网友B:
在资料中先找到你MOS管的导通电压,IO口的电压大于MOS管的导通电压,MOS管就会有输出。不过一般大于MOS管的最低导通电压越多,MOS管内阻更小,效率更高。建议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纯的开和关,直接用端口驱动,半个电阻都不用,随便接
如果是产品的话象征性的接两个电阻,一个限流, ...

“如果是产品的话象征性的接两个电阻,一个限流,一个下拉”,非常赞同这句话,我的高手朋友告诉我根本不用接电阻,我觉得还是象征性的接两个电阻,限流330欧(手头上太多有几百只),下拉10K,用的是SI2302,驱动385水泵和继电器,比8050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纯的开和关,直接用端口驱动,半个电阻都不用,随便接
如果是产品的话象征性的接两个电阻,一个限流,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MOS的导通和关断的电压,如果你用的MOS的导通电压大于3.3V,你单片机IO口又是3.3V的,如你所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资料中先找到你MOS管的导通电压,IO口的电压大于MOS管的导通电压,MOS管就会有输出。不过一般大于MOS管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产品的话象征性的接两个电阻,一个限流,一个下拉”,非常赞同这句话,我的高手朋友告诉我根本不用 ...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D:
可以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