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 C语言全局变量在什么地方定义的怎么查询?

楼主(2022-03-10):
  有些变量,头文件藏的很深,怎么快速查找

网友A:
search in files。另外在头文件里面定义全局变量是错误的做法,应该在c文件里面定义,头文件里面把全局变量声明成extern让其他c文件引用。

网友B:
选中变量名,右键占击,选择“跳到定义....”

网友C:
CTRL+F。全工程查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选中变量名,右键占击,选择“跳到定义....”

这种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