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画的PCB板 如何生成BOM

楼主(2022-03-10):
用PADS画了个板 用脚本生成BOM,位号 值都能正常生成 ,但是描述那一栏总是不能生成 ,我做库的时候, 是把那一栏做好的,  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请有用到过的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生成bom应该在原理图那里完成,在PCB里面不好搞。

网友:
生成bom应该在原理图那里完成,在PCB里面不好搞。

一般是在原理图中, 但有时候只有PCB文件 又想要BOM 自己做的库 通过脚本出了位号 封装 用量 值 但我还想要的描述 就是不能在BOM中生成 做库时 添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