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的PCB如何选中一部分2D线?

楼主:
打个比方,在PCB中我分别用2D线画了两个四边形,我要选中其中一个四边形,如何操作?试了下,选择其中一条边,然后按Tab键,发现所有2D线都被选中了;
然后只能按住Shift键,对要选择的四边形一条边一条边的点,感觉很弱智;
请问正确的操作方法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2022-03-10):
AD中,(AD9版本,其它的版本应该差不多)有17种的选择方式,总有一种适合你的。如果没有,还能组合使用,还可以批量查找选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中,(AD9版本,其它的版本应该差不多)有17种的选择方式,总有一种适合你的。如果没有,还能组合使用, ...

请问你最常用的方法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C:
选择其中一条边,然后按Tab键,Ctrl+X;组建结构体(uni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最常用的方法是什么呢?谢谢。

如果你2D线是同一层的,可以切到所在层,快捷键S+Y,选中层上所有;
如果你的2D线在信号层,但没有网络属性,可以选择没有网络属性的线;
如果你的2D线的线宽是独特的,可以全局选指定线宽的;
可以组合S+I、S+L、S+O、S+Y,实在不行可以终极方法S+T。看图说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2D线是同一层的,可以切到所在层,快捷键S+Y,选中层上所有;
如果你的2D线在信号层,但没有网络 ...

谢谢,如果我要丝印框换到别的层,我选中丝印框之后,右键properties,在Track对话框中,我调整层,发现只有一条线换了层,其它都没换过去,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临时解锁一个元件,右键点击这个元件的丝印,弹出菜单选全局查找,按上面的第2 图的窗口设一下,点OK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临时解锁一个元件,右键点击这个元件的丝印,弹出菜单选全局查找,按上面的第2 图的窗口设一下,点OK就行了 ...

谢谢,不过我指的不是元器件的丝印框,一个普通的2D线框(如图),已经知道怎么弄了,完整选中2D线框之后,按住Shift键,鼠标左键双击进入调整layer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