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使用两组ISP同时进行通信出现干拢现象

楼主(2022-03-10):
做个智能电表,MCU芯片使用STC15W408AS,计量芯片为CS5463,LCD显示,驱动用1621B,显示电压,电流,功率,功率因数,每组4位显示。现在是系统同时进行ISP通信,LCD会没有显示,如果取消计量芯片AD读取,LCD就正常显示,有时候计量芯片可以显示数值但会闪烁肉眼看见扫描时间不够屏幕模糊闪烁情况。难道计量芯片在读取运算时产生的时间延迟造成通信时序混乱吗?下面程序请各位大佬帮看下。多谢!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define BIAS 0x52//100 001010010X 4COM
#define RCosc 0x30//100 000110000X ??RC???
#define LCD_on 0x06//100 000000110X ??LCD?????
#define LCD_off 0x04//100 000000100X ??LCD??
#define SYS_en 0x02//100 000000010X 打开振荡器
#define SYS_dis 0x00//关振荡器和偏压器
#define WDT_dis 0X0a//关看门狗
#define _Nop()        _nop_();_nop_();_nop_()

#define CS5463_VScale       525             //计算电压比例,220V*250mv/110mv=500V
#define CS5463_IScale       (250/10)        //计算电流比例

#define READ_MASK                  0xBF            //读寄存器
#define CMD_SYNC0            0XFE          //½áêø′®¿úÖØDÂ3õê¼»ˉ
#define CMD_SYNC1            0XFF          //¿aê¼′®¿úÖØDÂ3õê¼»ˉ
#define REG_CONFR           0x40           //ÅäÖÃ
#define REG_CYCCONT         0x4A           //1个计算周期的AD转换
#define REG_STATUSR         0x5E         //×′ì¬
#define REG_MODER           0x64          //2ù×÷Ä£ê½
#define REG_MASKR           0x74          //ÖD¶ÏÆá±Î
#define REG_CTRLR           0x78          //¿ØÖÆ
#define CMD_STARTC           0XE8          //执行连续计算周期

#define REG_VRMSR           0X18          //VRMS
#define REG_IRMSR           0X16          //IRMS
#define REG_Pactive           0X14          //Pactive

static u8 RX_Buff[4];                                        //CS5463读写缓冲区
u8 sta;                                                                        //芯片状态
void SendCmd_1621(u8 command);
void t0_tem(void);
void Write_1621(u8 addr, u8 sdata);
void SendBit_1621(unsigned char datas,unsigned char cnt);
void uDelay(u8 j);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Ht1621WrAllData(void);
u16 num=0;
u8 k=0;

sbit LCD_CS=P3^7;

sbit LCD_WR=P3^3;
sbit LCD_DATA=P3^2;

sbit CS_RES=P1^1;
sbit CS_SDI=P1^2;
sbit CS_SCLK=P1^3;
sbit CS_SDO=P1^4;
sbit CS_CS=P1^5;

sbit KEY=P3^0;

u8 code num_data[]={0xf5,0x05,0xd3,0x97,0x27,0xb6,0xf6,0x15,0xf7,0xb7};//0-9字库

/*****************IO初始化***************/
void IO_init(void)
{
        P1M0=0xef;
        P1M1=0x10;
        P3M0=0xff;
        P3M1=0x01;
        P5M0=0x00;
        P5M1=0xff;
}
/******************延时子函数******************/

void uDelay(u8 j)
{
  u8 i;
  for(;j>0;j--)
        { for(i=0;i<255;i--)
                {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50MS
{
         u8 i;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for(i=0;i<Time;i++)
         {
                 while(~TF0);
                 TF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
/******************5460命令函数*******************/
static void CS5463CMD(u8 cmd)
{
u8 i;
CS_SCLK=1;
CS_CS=0;
i = 0;
while(i<8)
{
          uDelay(5);
        CS_SCLK = 0;
        if(cmd&0x80)
                CS_SDI=1;
        else
                CS_SDI=0;
        uDelay(5);
        CS_SCLK=1;                                         //时钟上升沿数据被写入
        cmd<<=1;
        i++;
}
uDelay(5);
CS_CS=1;
}
/******************写寄存器函数******************/
void CS5463WriteReg(u8 addr,u8 *p)
{
u8 i,j;
u8 dat;
CS_SCLK = 1;
CS_CS = 0;
i = 0;
while(i<8)
{
          uDelay(5);
        CS_SCLK = 0;
        if(addr&0x80)
                CS_SDI=1;
        else
                CS_SDI=0;
        uDelay(5);
        CS_SCLK = 1;                                         //在时钟上升沿数据被写入5463
        addr<<= 1;
        i++;
}
j = 0;
while(j<3)
{
          dat = *(p+j);
        i = 0;
        while(i<8)
        {
                  uDelay(5);
                  CS_SCLK = 0;
                if(dat&0x80)
                        CS_SDI= 1;
                else
                        CS_SDI= 0;
                uDelay(5);
                CS_SCLK = 1;                                  //Ôúê±ÖóéÏéyÑØ£¬êy¾Y±»D′èëCS5463
                dat <<= 1;
                i++;
        }
        j++;
}
uDelay(5);
CS_CS = 1;
}
/*******************读寄存器函数******************/
void CS5463ReadReg(u8 addr,u8 *p)
{
u8 i,j;
u8 dat;
CS_SCLK = 0;
CS_CS = 0;
addr &= READ_MASK;
i = 0;
while(i<8)
{
          uDelay(5);
        CS_SCLK = 0;
        if(addr&0x80)
                CS_SDI = 1;
        else
                CS_SDI = 0;
        uDelay(5);
        CS_SCLK = 1;
        addr <<= 1;                                         //Ôúê±ÖóéÏéyÑØ£¬êy¾Y±»D′èëCS5463
        i++;
}
uDelay(5);
CS_SDI = 1;
j = 0;
while(j<3)
{
        i = 0;
        dat = 0;
        while(i<8)
        {
                if(i==7)
                        CS_SDI=0;
                else
                        CS_SDI=1;
                CS_SCLK = 0;
                uDelay(5);
                dat <<= 1;
                if(CS_SDO)
                        dat|= 0x01;
                else
                        dat &= 0xFE;
                CS_SCLK = 1;
                uDelay(5);
                i++;
        }
        *(p+j) = dat;
        j++;
}
CS_SDI = 1;
CS_CS = 1;
}
/******************复位和初始化函数*******************/
u8 CS5463_Init(void)
{
CS_RES = 0;
uDelay(20);
CS_RES= 1;
uDelay(10);
//----------------------
//·¢Ëíí¬2½DòáD
RX_Buff[0] = CMD_SYNC1;
RX_Buff[1] = CMD_SYNC1;
RX_Buff[2] = CMD_SYNC0;
CS5463WriteReg(CMD_SYNC1,RX_Buff);
//----------------------

RX_Buff[0] = 0x00;
RX_Buff[1] = 0x00;
RX_Buff[2] = 0x01;
CS5463WriteReg(REG_CONFR,RX_Buff);
//----------------------

RX_Buff[0] = 0x00; //B0000_0000;
RX_Buff[1] = 0x00;//B0000_0000;
RX_Buff[2] = 0x60;//B0110_0000;
CS5463WriteReg(REG_MODER,RX_Buff);          //#define REG_MODER           0x64
RX_Buff[0] = 0x00;
RX_Buff[1] = 0x0F;
RX_Buff[2] = 0xA0;
CS5463WriteReg(REG_CYCCONT,RX_Buff);

//----------------------
RX_Buff[0] = 0xFF;
RX_Buff[1] = 0xFF;
RX_Buff[2] = 0xFF;
CS5463WriteReg(REG_STATUSR,RX_Buff);
//----------------------
RX_Buff[0] = 0x80;
RX_Buff[1] = 0x00;
RX_Buff[2] = 0x80;
CS5463WriteReg(REG_MASKR,RX_Buff);
//----------------------
RX_Buff[0] = 0x00;
RX_Buff[1] = 0x00;
RX_Buff[2] = 0x00;
CS5463WriteReg(REG_CTRLR,RX_Buff);                //3õê¼»ˉ--¿ØÖƼÄ′æÆ÷   #define REG_CTRLR           0x78          //¿ØÖÆ
//----------------------
CS5463CMD(CMD_STARTC);                                           //Æô¶ˉá¬Dø×a»»            #define CMD_STARTC           0XE8          //Ö′DDá¬Dø¼ÆËãÖüÆú
//CS5463_Status = 0;                                                //3õê¼»ˉèÎÎñ½ø3ì×′ì¬
//Load_Status = 0;
//CS5463_CrmsSmallCunt = 0;
//CS5463_CrmsOverCunt = 0;
return(1);                    //Ö»òa×öíêÕaD©2½Öè¾í·μ»Øtrue  1
}
/**********************复位状态寄存器******************/
static void CS5463_ResetStatusReg(void)
{
RX_Buff[0] = 0xFF;
RX_Buff[1] = 0xFF;
RX_Buff[2] = 0xFF;
CS5463WriteReg(0x5E,RX_Buff);                //
}
/*******************读取状态寄存器*******************/
static u8 CS5463_GetStatusReg(void)
{
u8 sta=0;
CS5463ReadReg(0x1E,RX_Buff);           //1E êÇê2Ã′£¿   ×′쬼Ä′æÆ÷
if(RX_Buff[0]&0x80)                                           //¼ì2a£oμçá÷¡¢μçÑ1¡¢1|Âê2aá¿êÇ·ñíê±Ï
{

        if((RX_Buff[0]&0x03)||(RX_Buff[1]&0x70))
        {
                 CS5463_ResetStatusReg();                //¸′λ×′쬼Ä′æÆ÷
        }
        else
        {
                sta |= 0x01;//B0000_0001;        //Õaê2Ã′òa˼ »1¿éòÔÕaÑùD′Âe£¿ PT2017-2-8   ·Ö¸ô·ûÂe£¿
        }
}
if(RX_Buff[2]&0x80)                                   //¼ì2a£oζè2aá¿êÇ·ñíê±Ï
{
          sta |=0x02; //B0000_0010;
}
return(sta);
}
/****************1621初始化函数********************/
void HT1621_IO_init(void)
{
        LCD_WR=1;
        LCD_DATA=1;
        LCD_CS=1;
   Delay(1);//50ms
        SendCmd_1621(BIAS);//1/4COM
        SendCmd_1621(RCosc);//内部振荡
        SendCmd_1621(SYS_en);//打开振荡
        SendCmd_1621(LCD_on);//开显示

}
/******************SendCmd(送命令)********************/
void SendCmd_1621(u8 command)
{
LCD_CS=0;
_Nop();
SendBit_1621(0x80,4);
SendBit_1621(command,8);

LCD_CS=1;

}
/****************Name:Write 1621(送数据和命令)*****************/
void Write_1621(u8 addr, u8 sdata)
{
        LCD_CS=0;//打开片选
        SendBit_1621(0xa0,3);//写入标志码《101》
        SendBit_1621(addr<<2,6);//写入addr高6位(Y)
        SendBit_1621(sdata,8);//写入sdata的8位(X)
        _Nop();
        LCD_CS=1;//关闭片选
}
/****************1621写字节函数************/
void SendBit_1621(u8 datas,u8 cnt)//datas高位 cnt写入 ,高位在前
{
        u8 i;
        for(i=0;i<cnt;i++)
        {
                LCD_WR=0;

                if(datas&0x80)
                        LCD_DATA=1;
                else
                        LCD_DATA=0;

                  LCD_WR=1;

                  datas<<=1;
        }
}
/*********************电压显示*********************/
static void CS5463_GetVoltRMS(void)
{
        u8 a0,a1,a2;
        float G = 0.5,result;                //typedef float          fp32;          ¾íêǸ¡μãààDí
u32 temp1;                          //  int
u8 temp,i,j;                  //  byte
CS5463ReadReg(REG_VRMSR,RX_Buff);
        i = 0;
result = 0;
while(i<3)
{
          temp = RX_Buff[i];
        j = 0;
        while(j<8)
        {
                 if(temp&0x80)
                {
                         result += G;
                }
                temp <<= 1;
                j++;
                G = G/2;
        }
        i++;
}
result=result*CS5463_VScale;
result *= 100;
temp1=(u32)result;
        a2=(temp1/100);
        a1=(temp1/10)%10;
        a0=temp1%10;
        Write_1621(0,0x08);
        Write_1621(2,num_data[a2]);
        Write_1621(4,num_data[a1]);
        Write_1621(6,num_data[a0]|0x08);
        }
/******************电流显示******************/
static void CS5463_GetCurrentRMS(void)
{
        u8 T0,T1,T2,T3;
        float G = 0.5,result;
u32 temp1;
u8 temp,i,j;
CS5463ReadReg(REG_IRMSR,RX_Buff);
         i = 0;
result = 0;
while(i<3)
{
          temp = RX_Buff[i];
        j = 0;
        while(j<8)
        {
                 if(temp&0x80)
                {
                         result += G;
                }
                temp <<= 1;
                j++;
                G = G/2;
        }
        i++;
}
result = result*CS5463_IScale;//I_Coff;
result *= 1000;
temp1 = (u32)result;

        T3=(temp1/1000);
        T2=(temp1/100)%10;
        T1=(temp1/10)%10;
        T0=temp1%10;
        Write_1621(8,num_data[T3]|0x08);
        Write_1621(10,num_data[T2]|0x08);
        Write_1621(12,num_data[T1]);
        Write_1621(14,num_data[T0]|0x08);
        }
/*******************功率显示******************/
static void CS5463_GetPactiveRMS(void)
{
         u8 U0,U1,U2,U3;
        float G = 1.0,result;
u8 temp,i,j;
u32 temp1;
CS5463ReadReg(0x14,RX_Buff);
        temp = RX_Buff[0];
if(temp&0x80)
{
          RX_Buff[0] = ~RX_Buff[0];
        RX_Buff[1] = ~RX_Buff[1];
        RX_Buff[2] = ~RX_Buff[2];
}
i = 0;
result = 0;
while(i<3)
{
          temp = RX_Buff[i];
        j = 0;
        while(j<8)
        {
                 if(temp&0x80)
                {
                         result += G;
                }
                temp <<= 1;
                j++;
                G = G/2;
        }
        i++;
}
result = result*13125;
temp1 = (u32)result;
        U3=(temp1/1000);
        U2=(temp1/100)%10;
        U1=(temp1/10)%10;
        U0=temp1%10;
        Write_1621(30,num_data[U3]);
        Write_1621(28,num_data[U2]|0x08);
        Write_1621(26,num_data[U1]|0x08);
        Write_1621(24,num_data[U0]|0x08);
        }

/*******************功率因数********************/
static void CS5463_GetPowerFactor(void)
{
        u8 E0,E1,E2,E3;
//        u16 temp1=1234;
        float G = 1.0,result;
u8 temp,i,j;
u32 temp1;
CS5463ReadReg(0x32,RX_Buff);
        temp = RX_Buff[0];
if(temp&0x80)                                                          //èç1ûÎa¸oêy£¬¼ÆËãÔ-Âë
{
          RX_Buff[0] = ~RX_Buff[0];                        //±¾à′Îaè¡·′+1£¬ÕaàïòòÎa¾«¶èμÄÔ-òò£¬2»+1
        RX_Buff[1] = ~RX_Buff[1];
        RX_Buff[2] = ~RX_Buff[2];
}
i = 0;
result = 0;
while(i<3)
{
          temp = RX_Buff[i];
        j = 0;
        while(j<8)
        {
                 if(temp&0x80)
                {
                         result += G;
                }
                temp <<= 1;
                j++;
                G = G/2;
        }
        i++;
}
result *= 10000;
temp1=(u32)result;
        E3=(temp1/1000);
        E2=(temp1/100)%10;
        E1=(temp1/10)%10;
        E0=temp1%10;
        Write_1621(16,num_data[E0]|0x08);
        Write_1621(18,num_data[E1]|0x08);
        Write_1621(20,num_data[E2]|0x08);
        Write_1621(22,num_data[E3]|0x08);
}

/***************清除1621显示*************/
void HT1621_all_off(void)
{
        u8 t;
        u8 Y=0;
        for(t=0;t<32;t++)
        {
                Write_1621(Y,0x00);
                Y++;
        }
}
/****************全部点亮LCD***************/
        void HT1621_all_on(void)
        {
                u8  f;
                u8 G=0;
                for(f=0;f<32;f++)
                {
                        Write_1621(G,0xff);
                        G++;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O_init();

        HT1621_all_on();//全显示
        HT1621_IO_init();//LCD初始化
  Delay(20);
  HT1621_all_off();//清屏

        while(1)
        {

                sta=CS5463_GetStatusReg();                          //检测中断
                if(0x01==(sta&0x01))                                           //获取电流电压
                {

                        CS5463_ResetStatusReg();                        //清除标志
                        CS5463_GetVoltRMS();                                //电压
                        CS5463_GetCurrentRMS();                                //电流
                        CS5463_GetPactiveRMS();             //功率*/
                        CS5463_GetPowerFactor();     //功率因数*/
                }
        }
}

楼主:
问题就是怎样处理多个SPI通信问题

楼主:
那位大佬帮看看是那里出问题?

网友A:
void uDelay(u8 j)
{
  u8 i;
  for(;j>0;j--)
        { for(i=0;i<255;i--)
                {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50MS
{
         u8 i;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for(i=0;i<Time;i++)
         {
                 while(~TF0);
                 TF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uDelay(u8 j)
{
  u8 i;

楼上什么意思呢?如果使用软件延时,延时时间在毫秒以上放在主循环里,LCD也会不显示。反正在主循环里使用延时就会不显示。

网友B:
感觉像是硬件问题,因为你的软件很简单,基本顺序执行,不应该影响显示,看一下通讯时的波形吧。另外,上边的延时后,记得关定时中断啊。

楼主:
硬件没有那么复杂,没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