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调试成功.内存不足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10):
内存不足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房子住不下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房子住不下怎么办

要么扩建,(换MCU)
要么赶走几个无关的亲戚(多余的代码删了)
要么房子只用来睡觉平时别待(oled显示内容存到别的地方)

网友C:
可以扩建

网友D:
单片机运算速度够快可以用速度来换内存,不要建整个显示屏像素位大小的数组,在内存范围内设定像素位数组,传输完数组数据再运算新数据再传输,几个循环传输完一个整屏数据。

网友E:
所谓的内存不足,是什么内存?是运行内存还是代码空间不够用?
这跟你的截图有什么关联吗?

楼主:
char OLED_GRAM[128][8];
源码这一个显存,提示内存不够,今天搞了一天,也没搞定,找了很多源码,但是,有一共同点,STM8的代码没有这个画点函数,这个代码是,正点的,STM32的,我用在8S上可能是不行,但8S打点用什么方法,直接打显存,不开数组,C基础不行,有些东西,搞不定,]先上个马给看看,我到不是,非要纠结这个打点的问题,但有有问题不搞定,总是遗憾的

OLED EC11.rar

网友F:
本身可用并口,那用得着建立内存影射!这么浪费RAM

网友G:
这时候就要优化代码了。前几天我做一个项目,内存也是不够,优化代码之后,省出很多。将一些重复或者可以优化的程序想办法压缩,不仅可以节省程序,也可以提高自己写程序的能力

楼主:
内存问题搞好

网友F:
STM8有1KRAM,但是直接访问的还是256字节,更多的需要定义在@far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