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的keil5的options for target选项卡没有c/c++

楼主(2022-03-10):
请问为什么我的keil5的options for target选项卡没有c/c++
别人的是这样的
谢谢大佬

网友A:
因为别人的是Realview MDK,你的是Keil C51

网友A:
具体解释下,C51是Keil的原创,但是这东西连c99都不支持,说什么c++完全是天方夜谭。

Keil也做过ARM编译器,但是被ARM收购以后,编译器被彻底扔掉了,换成了RealView,也就是ARM亲儿子自己家的编译器部门的,在ARM上面,Keil只负责做一个外皮,里面的五脏六腑都是RealView的了。

最后吐个槽,ARM亲儿子RealView的编译器跟IAR比起来不是一般的差,而是非常差!IAR永远的神!

网友B:
你的是keil C51 别人的是keil mdk。8位单片机和32位单片机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