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的一般开发流程是怎样

楼主(2022-03-10):
SO技术分享之29
做一件事,流程很重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目的地就到了。
要做单片机的程序开发,先要知道流程是怎样,这样才能更好更快地做下去。本文介绍单片机程序开发的一般流程。
单片机的程序开发是以工程为载体的,一个项目里所有的程序文件几乎都保存在工程里,所以编程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工程文件。
新建工程文件方法:在KEIL界面点击菜单栏project,再点击newuvision project,然后按照向导操作就能新建工程。
建立好工程文件之后,需要选择单片机型号,以使得KEIL为其创建配置文件。不过这一步似乎也不是很重要,参数接近地选一个型号似乎也可以。
选择单片机的方法:在KEIL界面点击菜单栏project,再点击selectdevice for target,按照向导操作即可。
本系列的编程语言是C语言,所以需要创建C文件。创建C文件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可以在KEIL点击“新建文件”按钮,直接创建C文件,二是可以在本地磁盘里新建一个txt文件,然后把后缀改为.c。这两种方法用任意一个方法创建C文件之后,都得把它添加到工程文件夹里。一般来说,还得创建头文件(H文件),常见的方法是在本地磁盘了新建一个txt文件,然后把后缀改为.h。一般需要把C文件和头文件放到同一个本地文件夹,方便引用。
然后就可以在C文件和H文件里编写代码,以实现预期的功能。写代码这才是大活。
接着需要勾选生成HEX文件,因为HEX文件才是最终烧录到单片机里的文件。当然,还得先编译,没有错误才能编译成功并生成HEX文件。
勾选生成HEX的方法:在左侧工程文件栏里选中目标工程并点击右键,选择第一个optionsfor target, 然后点击第3个output, 勾选createHEX file即可。
编译的方法:点击工具栏上的“编译”或者“编译所有”按键。
提供单片机、PLC、电路板、控制器/箱、仪器仪表、软件、APP、机电设备或系统、自动化、工控、传感、数据采集、自控系统、控制系统开发设计定制,联系见图1.
本节完,精彩待续。

网友A:
根据客户要求的功能,选择合适的芯片,要考虑用最低的成本去符合设计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