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聘的小公司,做了一个带stm32f103vet6的电控箱

楼主(2022-03-10):
在应聘的小公司,我从头到尾,电路板的安装(板子都是买的成品板),电气元器件的安装,接线,其中有一块stm32f103ve的单片机板,还有若干驱动板,其中有块平板电脑的主板,是corter-A8的,安卓系统,两个开关电源,10多个航空插接头,相关的电气指行元件,传感器,22吋左右的触摸屏,是这个公司的产品,是过去设计好了的,单片机的程序也是存档的,我只是拿来烧进单片机。严格说我就是一个生产工人。
安卓主板是亮点,上网,商场的功能,与客户的交互,演示时,让我口瞪目呆。过去认为单片机就很牛了,一比,矮了九分。老板意气风发地对我说,跟我干,你才能学到新东西。我只有心服口服地点头,老板兴高彩烈。
好在我做事比较严谨,整个工作没出一点差错,一次性通电,通过测试。
安卓主板才500元,有谁知道,正点原子有这种功能的板子是哪种,说一下,再隔几天就开薪了,好买块来学。

网友A:
原子没有安卓板的,当然你要在6ull跑安卓也不是不可以。这种板子有很多高速信号和EMC技巧的

网友B:
所谓的安卓板,其实都是ARM系列的芯片做的,比如平板电脑。

网友C:
搞了半天,没有一样是你设计的,这样肯定不会有好待遇

网友D:
你说的是两回事 51通常能干的是底层处理 安卓干的是系统应用 你直接说喜欢安卓不完了 如果向安卓发展 不如学JAVA 还买什么开发板啊

网友E:
mtk有现成的低端安卓芯片解决方案,而且国内也有很多直接封装mtk芯片好的安卓模组,类似串口屏,拿来就用,开发成本相当低,但是这种一般只用来做界面交互,许多底层控制还是靠单片机

网友F:
如果是无情的拼装产品的话,那屏幕的交互功能都不用自己写,国内有不少的厂家做,你只需要用厂家的软件拖拽设计一下按键和界面美观。可以参考淘晶驰(大学拿来敷衍设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两回事 51通常能干的是底层处理 安卓干的是系统应用 你直接说喜欢安卓不完了 如果向安卓发展 不如 ...

关键是学了JAVA,是不是能使用安卓系统的开发板。

网友G:
这,好吧,你做嵌入式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