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一个月狗shi 发帖安慰自己一下 关于RS485通讯程序调试

楼主(2022-03-10):
这标题不知道能不能过审啊

一个月前做了个板子 485通讯90%的时候能发不能收 各种改代码 各种改设置 莫名其妙的90%正常工作

前几天因功能升级重新设计了一下这个模块 新板子焊差不多先调485 因为板子设计比较紧密 都焊完不好调了

妹的 这回100%不通了 换片子 换电容 换配阻 改代码 总之各种各种各种试 依旧是能发不能收

今天晚上 特别特别特别偶然的 把485转USB模块的485线插头插拔了一下 有那么一瞬间100%正常 擦。。。。。我擦。。。。。。我擦擦 赶紧换根线试试 依旧100%通 于是 把插头重新压了一个新的 全好了

困扰一个多月的问题 心理都有阴影了 就这么好了 万用表量一下旧插头 也没问题啊 至少阻值没问题 万用表也看不出虚接 咋就不行了呢

楼主:
顺便再唠叨两句 有的问题真心没法回 以前老看见有人问485怎么老不通 我要是也直接发帖问 热心大佬们也会各种出主意吧 可谁知道会是这样 看着没事量着也没事的插头 它 它 它 它就出事了 所以 遇到问题的时候 自己多尝试一下也许更好一点

网友A:
这种问题首先要确定那个节点出问题,首先测信号在发送端有没有发送,最终你会发现信号是在端子这个短的,你就知道是端子的问题了

网友B:
按楼主说的就是接触不良,手上要有个示波器,按信号通路去测,很快就能找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首先要确定那个节点出问题,首先测信号在发送端有没有发送,最终你会发现信号是在端子这个短的,你 ...

感谢回复

我也是这思路 但面对较多的可能性和一些误导 没有第一时间想到这么简单的可能

第一个比较大的误导是模块每次上电会自动发送指令 而且每次都成功 本能的就认为线路没问题 是模块或者软件部分 因为现象是模块发出100%正常

第二个比较大的误导是 这条线之前用了好久 从来没问题 万用表量了一下也没事 就没多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说的就是接触不良,手上要有个示波器,按信号通路去测,很快就能找到问题了。。

大佬说的是 我不是不趁那好东西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说的是 我不是不趁那好东西么

某一个宝买个便宜的

网友D:
找到原因了吗,我调的一块板子也是类似,线接紧反而通讯不上,两根线不接,用手点一点反而有可能通讯上,换了各种电阻也不行?

网友E:
这就是有经验和没经验的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有经验和没经验的区别

有设备和没设备的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原因了吗,我调的一块板子也是类似,线接紧反而通讯不上,两根线不接,用手点一点反而有可能通讯上,换 ...

我的问题解决了 就是买的485通讯模块插头接触不良 现在工作是正常的

你的情况尝试从485片子直接焊A B线出来看看有没有信号 仅感觉 也像接触不太好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有经验和没经验的区别

嗯 是 这两天调双串口 串口2 TTL可收不可发 果断重新压接头 好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设备和没设备的区别吧?

嗯 没好设备 有个模拟示波器 USB接电脑那种 用过几次感觉挺差的 调485那次也接上看了 毛也看不见啊 也就接个电源有反应 唉 暂时买不起专门的示波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 没好设备 有个模拟示波器 USB接电脑那种 用过几次感觉挺差的 调485那次也接上看了 毛也看不见啊 也就 ...

USB接电脑的那种已经不叫模拟示波器了,叫虚拟示波器。早就是数字化的,能够抓到单次波形,是你不会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接电脑的那种已经不叫模拟示波器了,叫虚拟示波器。早就是数字化的,能够抓到单次波形,是你不会用而 ...

嗯 有可能 我是各种鼓捣也没成 看着挺简单的 就那么几个按钮 感觉比专用的示波器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