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算法效率问题

楼主(2022-03-11):
        //转换为电阻
        Res = (Check_mV / (750.0f - Check_mV)) * 200.0f;

             //转换为电阻
        Res =  Check_mV/( (750.0f - Check_mV))/200.0f);

这两个公式哪个执行效率高。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或者用定时器计数

网友B:
不同的编译器所生成的代码不同,最好的办法是编译生成代码后用仿真断点跑一下。

网友C:
添加IO口赋值语句,然后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抓脉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