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延时函数的区别

楼主(2022-03-11):
各位大神,我在看一款STC8A8K开发板厂家的程序,一个按键控制BEEP蜂鸣器的实验里,有2个不一样的延时写法,之所以厂家这样写,肯定有他的道理的,只不过我这水平看不懂罢了,麻烦有懂的大神指点指点!!
感谢感谢!!
2个定时器写法不一样,同样都是定时100ms,咋写法不一样呢??为啥不能用1给写法呢??
源程序如下

网友A:
delayms函数可以通过for循环调整延时精度,比delay精度高一些。

网友B:
delay这个函数相当于至少单片机在这儿跑了100次,并不是100ms,而那个delayms这个是通过for循环是调整后的延时,接近100ms

网友C:
楼主不要给参数名搞混淆了。

网友D:
一个跑的多,一个跑的少,char=256   另一个就是256的N倍了。

网友E:
这两个演示函数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有时间的长短区别。同时纠正一点就是这里没有用到定时器啊

网友F:
第一个不是100ms,就单纯的写个循环防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