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点阵显示汉字程序问题 为什么会整个点阵都亮了?而且闪烁的没有规律

楼主(2022-03-11):
想问一下为什么动态扫描点阵显示汉字的时候,为什么会整个点阵都亮了?而且闪烁的没有规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SRCLK = P3^6;  // 移位寄存器时钟
sbit RCLK = P3^5;  //        控制存储寄存器的时钟
sbit SER = P3^4; //串行数据输入

uchar code ledduan[] = {
/*--  文字:  普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4,0x54,0x64,0x45,0x7E,0x44,0x44,0x44,0x7E,0x45,0x64,0x54,0x44,0x40,0x00,                          //从左往右从上往下依次扫描
0x00,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0x00,
};

uchar code ledwei[] =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

void delay(uint z){
        while (z--);
}

void hc595SendByte(uchar dat1,uchar dat2,uchar dat3,uchar dat4){
        uint i;
        SRCLK = 1;
        RCLK = 1;
        for (i = 0; i < 8; i++){
                SER = dat1 >> 7;
                dat1 <<= 1;

                SRCLK = 0;
                _nop_();
        //        _nop_();
                SRCLK = 1;
        }
        for (i = 0; i < 8; i++){
                SER = dat2 >> 7;
                dat2 <<= 1;

                SRCLK = 0;
                _nop_();
        //        _nop_();
                SRCLK = 1;
        }
        for (i = 0; i < 8; i++){
                SER = dat3 >> 7;
                dat3 <<= 1;

                SRCLK = 0;
                _nop_();
        //        _nop_();
                SRCLK = 1;
        }
        for (i = 0; i < 8; i++){
                SER = dat4 >> 7;
                dat4 <<= 1;

                SRCLK = 0;
                _nop_();
        //        _nop_();
                SRCLK = 1;
        }
        RCLK = 0;
        _nop_();
        //_nop_();
        RCLK = 1;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for (i = 0; i < 16; i++){
                        hc595SendByte(~ledwei[i+16],~ledwei[i],ledduan[i + 16],ledduan[i]);         //前两个控制列 后两个控制行         从右下角的点往左往上读           行连接了三极管的入口 列连接了三极管的出口
                        delay(100);                                                              //例i=0;表示选中第一列,通过ledduan来选择哪几行亮
                }
        }
}

网友A:
595的控制接口,除了SER/SCK/RCK 外,还有一个OE。。没看到你的代码中有控制OE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5的控制接口,除了SER/SCK/RCK 外,还有一个OE。。没看到你的代码中有控制OE的地方。

OE这里好像是默认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OE这里好像是默认低电平

默认低电平也可以,但你的代码要做消隐。

网友B:
这样改看看

void hc595SendByte(char dat1,char dat2,char dat3,char dat4){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dat1 <<= 1;
                SER  = CY;
                SRCLK = 1;
                _nop_();
                SRCLK = 0;
        }

        for (i = 0; i < 8; i++)       {
                dat2 <<= 1;
                SER  = CY;
                SRCLK = 1;
                _nop_();
                SRCLK = 0;
        }

        for (i = 0; i < 8; i++)       {
                dat3 <<= 1;
                SER  = CY;
                SRCLK = 1;
                _nop_();
                SRCLK = 0;
        }

        for (i = 0; i < 8; i++)       {
                dat4 <<= 1;
                SER  = CY;
                SRCLK = 1;
                _nop_();
                SRCLK = 0;
        }

        RCLK = 1;
        RCLK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看看

void hc595SendByte(char dat1,char dat2,char dat3,char dat4){

还是闪的厉害,虽然能看出高光的字,但其他地方全都在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闪的厉害,虽然能看出高光的字,但其他地方全都在闪

delay 改2000看看

楼主:
没用。。几乎所有数字都试了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用。。几乎所有数字都试了一下

是不是这板子上的这个模块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板子上的这个模块坏了。。

可能的话,上原理图吧,程序基本没有其他问题了,
然,HC595, 截至目前用了200多片,没有一片是坏的,也没有遇到过HC595比 屏幕先坏的。

从你说的现象分析,可能是2方面,
1)HC595 没有给100uf电容,而未选也没有用三极管驱动。
2)不知道你单片机具体型号,可能控制SRCLK, RLCK 这两个引脚的 IO驱动不够(毕竟要同时拉高4个芯片的电平),可能需要上拉或者用推挽输出。

看了原理图再说吧。

网友C:
看我帖子有荔枝

楼主:
但是我这个是16×16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点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