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电路故障问题请教

楼主(2022-03-11):
我用LM2576s-5接了这样一个电路,24V输入转用5V/500mA。接通后LED灯可亮。输出电压也正常5.1V。但插拔几次输入电源线后,灯就不亮了。而且插拔的时候接口会有点打火。多孔板焊的。芯片是某一个宝的。不亮后拔掉输入电源,用万用表测导通档 测输入或 输出与 地,开始时蜂鸣器会响3秒左右,就不响了。请教有人能说是哪个元件的问题吗?(ss14图画反了)

楼主:
ss14画反了

网友A:
第一 ss14没反 第二 芯片可能是假的或者次品 第三 响三秒是因为有大电解

网友B:
SS14是续流二极管,没有反,蜂鸣器响是因为大电解电容放电,打火可能和你的电路设计有关,另外是的电感选择的是否合理(我之前用的是33uh),建议认证看看器件手册,这是哦设计电路的基本要求。

网友C:
示波器探2脚看有没有方波

网友D:
SS14没有装反吧?

网友E:
LM2576损坏了。可以在入口处加一个大于24V的TVS,例如36V的TVS,防止你热插拔的时候打火,造成2576内部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