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电阻触摸屏外部中断单独运行可以,整合其他程序就不可以,求解答

楼主(2022-03-11):
问题描述:       我的工程用到比较多的中断,其他中断都没有问题,但是加入外部中断(按键、2.8寸电阻触摸屏)后则无法正常进入中断(其他中断可以),单独测试则没有问题,求大佬们帮帮忙看看!!!
想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工程整合后能够正常进入外部中断
       整个工程用到的中断的优先级配置

  触摸屏PEN(PF10)引脚中断配置单独测试是可以进入中断运行的,就是整合其他代码后就不行了

楼主:
这个问题很奇怪,明明单独跑就行,但整合到之前做好的有其他中断的工程里面就进入不了外部中断了,想 了很久也没能解决,大佬们有思路的可以讨论一下,谢谢啦!

楼主:
补充一下问题:这个电阻触摸屏的外部中断和按键中断情况类似,按键中断程序也是单独运行可以,但是加入到自己另外的工程里面就不起作用了,不知到什么原因,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按键中断和触摸屏用的正点原子的例程,触摸屏中断是自己改的,例程用的是查询法。

网友A:
我说说我的建议,办法很笨,可以在按键中断打开的基础上,一个一个把其他中断打开,然后看看按键中断受不受影响

网友B:
查一查中断优先级是否存在冲突,也可以先增加一个中断,最后也可以上调试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说我的建议,办法很笨,可以在按键中断打开的基础上,一个一个把其他中断打开,然后看看按键中断受不受 ...

谢谢老哥,这个类似方法我试过,昨天又试了在触摸屏中断工程的基础上加入之前做好的大的工程,发现逐个加入中断后还是会影响到本来的触摸屏中断,目前在触摸屏工程基础上加了一个定时器中断,加入后可以进入触摸屏中断,但是进不了主函数的while循环了,好奇怪,正在找原因。再不行最后就把触摸屏中断改为查询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查中断优先级是否存在冲突,也可以先增加一个中断,最后也可以上调试模式

好的,谢谢老哥,昨晚试了下将之前的大工程一个个中断加入到触摸屏工程中,还是有些问题,还在调试中,感觉优先级自己设计的应该没有冲突,但就是不对,所以就很奇怪,最后实在不行就把触摸屏中断改为查询法试试!

网友C:
对于C51单片机,其内部总共有五级中断源分别为外部中断0、定时器0、外部中断1、定时器1及串行中断。C51单片机的中断使用时,主要是通过中断来决定的。

网友D:
我觉得像之前老哥说的直接笨方法,一个中断一个中断打开会比较有助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