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要升到目标电压,要调哪个参数呢?FB反馈电阻就可以?理论上如果电感足够...

楼主(2022-03-11):
升压芯片要升到目标电压,要调哪个参数呢?FB反馈电阻就可以?理论上如果电感足够大,频率足够高,输出电压是不是可以无上限?

网友A:
Proteus 8 里有个Sepic.pdsprj解释的很清楚了,有公式、有图像。

网友B:
用基本的能量守恒就知道,电压怎么可能会升到无限,你提到的这个升压器件有固定频率,占空比可调,器件手册4.12已经提到了你问的问题。

网友B:
补上器件手册,希望用的上

网友C:
调FB就可以了,与电感和频率无关啊,你看下输入输出的公式就知道了啊。D越大、VOUT越大。但是由于芯片是有占空比限制的,不可能达到100,所以Vout也是有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