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iic程序怎么读写不了? 搞了好几天搞不明白

楼主(2022-03-11):
求求大佬们看看哪出问题了,1602模块没问题 仿真里读出来的是一个黑块

at24c02.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K = P1^3;
sbit SDA = P1^4;

void Delayms(uint x);
void Delayus(uchar x);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init(){
        SCK = 1;
        _nop_();_nop_();_nop_();
        SDA = 1;
        _nop_();_nop_();_nop_();
}
void start(){
        SCK = 1;
        _nop_();_nop_();_nop_();
        SDA = 1;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SDA = 0;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SCK = 0;
}

void stop(){
        SCK  =1;
        SDA = 0;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SDA = 1;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SDA = 0;
        SCK = 0;
}
void WaitAck(){
        uchar i = 0;
        SDA = 1;
        SCK = 1;
        Delayus(5);
        while(SDA == 1 && (i < 250))
                i++;
        SCK = 0;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react(){
//        SCK = 0;
//        SDA = 1;
//        SDA = 0;
//        SCK = 1;
//        _nop_();_nop_();_nop_();
//        _nop_();_nop_();_nop_();
//        SCK = 0;
//        SDA = 1;
//}
void noack(){
         SDA=1;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DA = 0;
}

uchar readByte(){
        uchar i, k = 0;
        for(i = 0; i < 8; i++){
                SCK = 0;
                k <<= 1;
                Delay5us();
                if(SDA == 1){
                        k |= 0x01;
                }
                SCK = 0;
                Delay5us();
        }
        _nop_();
        Delay5ms();
        return k;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uchar i = 0;
        for(i = 0; i < 8; i++){
                SCK = 0;
                Delay5us();
                SDA = dat & 0x80;
                _nop_();_nop_();_nop_();_nop_();
                SCK = 1;
                Delay5us();
                dat <<= 1;
        }
        SCK = 0;
        _nop_();_nop_();_nop_();
        Delay5ms();
}

void addByte(uchar wordAddress, uchar dat){
        start();
        writeByte(0xa0);
        WaitAck();
        writeByte(wordAddress);
        WaitAck();
        writeByte(dat);
        WaitAck();
        stop();
        Delayms(5);
}

uchar readAddByta(uchar wordAddress){
        uchar dat;
        start();
        writeByte(0xa0);
        WaitAck();
        writeByte(wordAddress);
        WaitAck();
        stop();
        start();
        writeByte(0xa1);
        WaitAck();
        dat = readByte();
        noack();
        stop();
        return dat;
}

void Delayms(uint x){
        int i, j;
        for(i = x;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
void Delayus(uchar x){
        while(x--);
}

void Delay5us()                //@12.000MHz
{
        _nop_();
}

void Delay5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
        j = 183;
        do
        {
                while (--j);
        } while (--i);
}

main.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 "proteus_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K = P1^3;
sbit SDA = P1^4;
void main(){
        Delayms(2000);
        while(1){
                uchar temp = 0;
                init();
                init_1602();
                addByte(0x00, 0x00);
                Delayms(10);
                temp = readAddByta(0x00);
                writeData_1602(temp + 0x38);
                Delayms(50);
        }
}

楼主:
1602模块没问题 仿真里读出来的是一个黑块

网友A:
IIC的时序很重要,最好尝试的用逻辑分析仪读一下时序,看看是不是时序出现问题,还有如果时序没问题的话,要看时间,比如起始信号,一高一低时间会不会太短,导致从机识别不了IIC的起始信号等等。

网友B:
要贴就贴全一点
为什么不把at24c02.h/proteus_1602.h/proteus_1602.c也贴上来?

void WaitAck(){
        uchar i = 0;
        SDA = 0;
        SCK = 1;
        Delayus(5);
        while(SDA == 1 && (i < 250))
                i++;
        SCK = 0;
        _nop_(), _nop_(), _nop_();
}

网友C:
读写两句间加个延时看看,器件两个动作要有间隔的。

网友D:
iic通信和晶振频率24c02的地址都有关系,错一点都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分享一下自用的驱动程序,仅供参考。
晶振12MHz或者11.0592MHz,24c02的3个地址全接地。
at24c02.c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 "delay.h"

//IIC启动
void Start(void)
{
        SDA1=1;
        Delay_Us(2);
        SCL1=1;
        Delay_Us(2);//建立时间是SDA保持时间>4.7us
        SDA1=0;
        Delay_Us(2);//保持时间是>4us
        SCL1=0;
        Delay_Us(2);
}
//IIC停止
void Stop(void)
{
        SDA1=0;
        Delay_Us(2);
        SCL1=1;
        Delay_Us(2);//建立时间大于4.7us
        SDA1=1;
        Delay_Us(4);
}
//IIC发送字节
//dat:要发送的字节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0,b=0;
        for(a=0;a<8;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SDA1=dat>>7;         //起始信号之后SCL=0,所以可以直接改变SDA信号
                dat=dat<<1;
                Delay_Us(2);
                SCL1=1;
                Delay_Us(2);//建立时间>4.7us
                SCL1=0;
                Delay_Us(2);//时间大于4us
        }
}
//IIC检查应答
bit Check_Ack(void)
{
        //unsigned char t;
        SCL1=0;
        SDA1=1;
        Delay_Us(2);
        SCL1=1;
        Delay_Us(2);
        CY=SDA1;
        SCL1=0;
        Delay_Us(2);
        return(CY);
}
//IIC应答
void Ack(void)
{
        SDA1=0;   //EEPROM通过在收到每个地址或数据之后
        SCL1=1;   //置SDA低电平的方式确认表示收到读SDA口状态
        Delay_Us(1);
        SCL1=0;
        Delay_Us(1);
        SDA1=1;
}
//IIC无应答
void NoAck(void)
{
        SDA1=1;
        SCL1=1;
        Delay_Us(1);
        SCL1=0;
}
//IIC接收字节
unsigned char Receive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a=0,dat=0;
        SDA1=1;                        //起始和发送一个字节之后SCL都是0
        Delay_Us(2);
        for(a=0;a<8;a++)//接收8个字节
        {
                SCL1=1;
                Delay_Us(2);
                dat<<=1;
                dat|=SDA1;
                Delay_Us(2);
                SCL1=0;
                Delay_Us(2);
        }
        return dat;
}
//At24cxx读写数据
//addr:要读/写数据的地址
//*dat:要读/写的数据
//length;数据的长度
//RW:1:写,0:读
void At24c02_RW(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length,bit RW)
{
        Start();
        Send_Byte(0xa0);//发送写器件地址
        Check_Ack();
        Send_Byte((unsigned char)addr);//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Check_Ack();
        if(RW)                 //写
        {        while(length--)
                {
                        Send_Byte(*dat++);
                        Check_Ack();
                }
        }
        else
        {
                Start();
                Send_Byte(0xa1);
                Check_Ack();
                while(--length)
                {
                        *dat++=Receive_Byte();
                         Ack();
                }
                *dat=Receive_Byte();//读取最后一个字节
                NoAck();
        }
        Stop();
        if(RW)
        Delay_Us(1000);
}

at24c02.h
#ifndef __AT24C02_H__
#define __AT24C02_H__

#include<reg52.h>

sbit SCL1=P2^1;
sbit SDA1=P2^0;

void Start(void);
void Stop(void);
bit Check_Ack(void);
void Ack(void);
void NoAck(void);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Receive_Byte(void);
void At24c02_RW(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length,bit RW);

#endif

delay.c
#include "delay.h"

/*******************************************************************************
* 函 数 名         : Delay_Us()
* 函数功能                   : 延时1us
* 输    入         : i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_Us(int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elay_Ms()
* 函数功能                   : 延时1Ms
* 输    入         : m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_Ms(int m)
{
        while(m--)
        {
                 Delay_Us(1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