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关于ADC0808的问题,如何配合滑动变阻器输出电压

楼主(2022-03-11):
如何配合滑动变阻器输出电压,每次刻度变动+1或-1输出变动就是1/255

网友A:
ADC0809是 AD芯片 是用来检测电压的  你用错芯片了 应该要用dac芯片

网友B:
用0809读滑阻改变量,然后用单片机的dac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C:
用定时器做一个PWM输出,滑动变阻器控制ADC0808的采集电压,然后控制PWM,经过过滤,这样可以输出电压,但是这样用的意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