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转向绿灯的瞬间,12V电压“闪崩”,从而影响嵌入式电控制器的使用,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2-03-12):
本人参考本站http://www.51hei.com/bbs/dpj-90829-1.html的思路,也用STC8制作一个嵌入式电动车充电器的控制线路。电动车充电器标称60V,电路板上输出两组电压,一组72V左右供给电动车充电用,一组输出12V,供充电控制电路用。本人从12V取出电压,通过7805稳压后给自制的嵌入式控制板使用。嵌入式控制采用完全断电的方式,即关断后充电器也处于断电状态。
但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充电器从红灯转向绿灯的瞬间,12V瞬变至4V以下(用数字表测量的,估计实际电压会更小)而导致STC复位,无法维持绿灯后半小时才完全断电。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找不到改进的途径,请大师们提出改进意见。

网友A:
加大7805输出端的滤波电容的容量。

网友B:
我个人建议你去他板块下面提问会快很多

网友C:
1.  7805稳压后 加大滤波电容, 比如 1000uf
2.  供电改用废弃的 手机充电器,220/5V, 不用充电器的电源。

楼主:
加大7805稳压后的滤波电容到2200uf,也无效,已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大7805稳压后的滤波电容到2200uf,也无效,已试了。

想了个笨办法 第一次上电往eeprom里写1 充电结束相同位写0 每次上电先读eeprom 如果是0就是正常关闭 写1 如果是1就是重启 等延时完毕写0